新人求救 凤凰上的TREX450SE与真机差异大吗?

楼主(2009-02-25):
机器配置不高 再一个是新手
模拟器
就只能把凤凰简单的装调到一块 练好四面悬停就准备上450 请各位经常玩模拟器的450机友给说说 凤凰真实感强吗 要是不真实 什么模拟器感觉最接近真机 不胜感激 !

楼主:
路过的人这么多也没人帮我 自己顶啦

网友A:
我感觉目前最好的模拟器就是凤凰了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首先模拟器的飞机调试都很完美,没有双桨,没有松动等等莫名的问题
其次模拟器上飞机的反应个人感觉相对的迟缓些,真机反映对舵量比较的比较灵敏
不过凤凰个人感觉是目前手感最接近真机的了,G4.5也可以

网友C:
手感和反映基本一样的
其实真机比模拟器里的还要更稳一点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我这下就可以多练模拟器啦

网友D:
同顶,新人刚玩G4中.练好模拟器,飞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E:
练好模拟器,飞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F:
凤凰模拟器的450比真机灵活,有点像EP200

网友E:
凤凰和G4里有调节速度的功能

楼主:
很郁闷呐 因为独自飞行上路 发现自己是个土星手 赶紧改过来

网友G:
模拟的是最好的状态 真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