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得一车 求改法。,。

楼主(2009-02-25):
今天在二手市场逛的时候看到一台大概是1:8的房跑。就是这个啦

当时老板的开价是车价48快,要电池和控加80。我一听当然不要控和电池啦(我想,反正我买了都会改掉的了)。无论我怎样还价车价都还不下,我就48块钱买了这个车。

买回家后马上拆开~

发现只有一个电子版控制着全车的线路和速度转向的。

转向系统是用马达限位转向的。

后轮的波箱组,不敢拆啊。从外面看好像是480的有刷电机来的 。我用手扭一边后轮的时候,另一个会反向转的,是差速吧。

我现在想不要这个电子控制系统了,我找一个30A的有刷电调,用我飞机用的6通道的接收,前轮用一个S3003的标准舵机做转向,这样行通吗?  如果这样改了,后轮的差速会改变吗?还有刹车怎办?要找个有刹车的电调吗?

网友A:
刹车也是舵机控制的吧。要有刹车片之类的,我没玩过车,不太懂,呵呵

网友:
结构和我F1一样.不改速度还可以接受.直接玩吧.玩烂了马达在换无刷

网友B:
简单~~~!! 收一个双向带刹车的电调就可以了 · 上个舵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收一个双向带刹车的电调就可以了 · 上个舵机就OK了

我想的就是这个思路。呵呵

网友C:
 玩具级的车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级的车车

是玩具级的,所以要改嘛。,。如果48块可以买到专业的车模的话,。。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也是舵机控制的吧。要有刹车片之类的,我没玩过车,不太懂,呵呵

一般电车刹车及倒车依靠马达实现

油车才使用舵机控制刹车片

网友:
这个比例的车改成4轮驱动才好。 2轮玩不了飘移抓地不够稳。

网友(2009-05-20):
引用 网友B:
简单~~~!! 收一个双向带刹车的电调就可以了 · 上个舵机就OK了

不知道哪里有卖,无刷的还是有刷的

网友:
去淘宝上搜一下应该有双向电调的,差速器是机械实现的,不会有影响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
这个车壳有些价值,磨掉颜色自己涂一个好看的,后悬挂值得保留,其他的扔了吧,

楼主:
轮框也是铝的哦。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不要改了,这是玩具车的结构,要改麻烦,改了性能也不好,因为只有2驱,车子会严重打滑的。

网友(2009-06-23):
吓我一跳!第一张旁边有个 天地飞的控 我以为你48 全套买来的 接着往后看 ~~原来如此

网友:
我也在改个小玩具车,呵呵

网友:
我看还是不要改了,你改车的钱绝对可以买个国产平跑了

网友:
你呀换一个发动机上去,哈哈~~~

网友D:
这车可怎么改啊,所有东西都没有替换件,坏一个就没法玩儿啦

网友E(2009-10-02):
楼主改得怎么样了,我自己也有一辆和你一样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