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改的玩具级双浆快艇,长860,上双无刷爽哟

楼主(2009-02-25):
757船原配动力和电池都不行,速度慢,电池5分钟就报销了,后5分钟就更慢了,绵绵的哈。
决定改造下,动力上无刷了,为了控制成本选用辉胜铃铛外转电机2410-12(三角型KV1260)两只。
电调用好赢守护神G-25A两只。
接收用168元的FM接收机。
动力电池用2200-11.1V两组(同时用两组为两电机分别供电)

买来改造下,玩具级

买来改造下,玩具级

看看动力,双螺旋浆

看看动力,双螺旋浆

改造的半成品,一边是无刷,一边是有刷

改造的半成品,一边是无刷,一边是有刷

网友:
这么大的船给安2小铃铛
有够迷你的

网友:
小铃铛的动力够了,但kv可能不够啊

楼主:
安装了一只无刷,+原配有刷下水对比了一下,嘿嘿还真不错。
有刷动力全开,无刷只开40%就相当了。由于是转弯是靠双浆转速来控制的,所以测试的时候是靠调节无刷这边的速度来控制方向的(半成品哈)
当无刷全开是感觉动力还是很猛的,速度没法估计(没经验),再快我怕船散架了哈。

换了个KV高点的2408-21

换了个KV高点的2408-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了一只无刷,+原配有刷下水对比了一下,嘿嘿还真不错。
有刷动力全开,无刷只开40%就相当了。由于是转弯是靠双浆转速来控制的,所以测试的时候是靠调节无刷这边的速度来控制方向的(半成品哈)
当无刷全开是感 ...

用这种电机,怎么散热啊!

网友:
关注,期待后续报道,我也有只差不多大的船想改呢

网友:
呵呵!不错,不过轴系建议换了,你的塑料万向节会受不了的。

网友:
装两个3674比较好。

网友:
呵呵,新的样子呀,很不错呀!!

网友:
万向节肯定最先完蛋!
必须换

楼主:
万向节是1:8车用万向节,直径有15毫米粗,应该是可以对付小铃铛了,还有散热问题,我也想好了,小铃铛前面的轴还在,可以加上小螺旋浆吹风散热,就是现在的小浆没找到。
今晚忙了半天,汇报下工程进度:
1、另一只无刷也安装到位
2、好盈守护神电调拆了一只搞防水处理,用704硅橡胶密封后再新安装热缩套。另一只还没有拆,先测试下看散热如何在搞这只,因为这只可是新的哟。不过感觉加胶密封防水还不错。
3、安装电池盒,设备盒还没有买到,看明天去超市逛逛有没合适的用。
4、轴系进行加固,搞减振处理。
明天下水再测试下,去拍点照片给大家分享下。
电池充电去了哈。

看看这是在做啥?

看看这是在做啥?

完成了的样子,哈哈是电机座

完成了的样子,哈哈是电机座

加工的连轴接头,配合车用万向。应该是很结实了。只是图上看去很小,很脆弱

加工的连轴接头,配合车用万向。应该是很结实了。只是图上看去很小,很脆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辉胜铃铛外转电机是怎样从底座出的轴?

楼主:
电机轴有两颗内六角锁紧螺丝,松开后轻轻往后敲敲,再上紧锁固螺丝就好了。
船还没改完,这次用的双无刷,但是电机不同,一边是2410-12星型接法(这个太慢了)
另一边是2408-21三角型(这个速度好)

楼主:
继续汇报:
看看全新的好盈电调被我肢解了,加704密封胶后重新封装。
现在两个好盈守护神都已经封装完毕。

新好盈守护神,还舍不得开刀

新好盈守护神,还舍不得开刀

还是开了,准备好套套

还是开了,准备好套套

看看封好了的和没封的

看看封好了的和没封的

现在防水是搞好了,下一步解决散热问题。已经初步有了打算

现在防水是搞好了,下一步解决散热问题。已经初步有了打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介绍.电调防水不一定要拆封套,在封套两端灌上胶就可以了,我的已经浸过几次水了,没什么问题.接收机应该用胶全覆盖.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为什么不一次装好水冷?

网友:
不装水冷你会后悔的! 因为要清理704不是那么容易!
还有船里面会动的东西最好固定,包括电池!

网友:
不错,效果应给还行。
铃铛KV不用太高,浆可以在大点。
没有水冷,也没关系注意一下时间。

楼主:
电调散热问题用P4原装散热器来散热,连续跑了15分钟都不热。
跑船用9X2感觉不太好(板控),决定换枪控来玩(M11),去买了个431接收机准备装船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