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多图】Sanwa控升级2.4G全过程,及Sanwa控功放管的替换

楼主(2009-02-26):
  我的 Sanwa RD6000 控是去年从本地模友那里收的,虽然这个控玩的人不多,但它毕竟是日本第三大遥控器厂生产的,而且可通过软件设置升级为RD8000,增加到了存储8个模型,4种飞行模式,还可以设置油门及多种混控,而且设置界面直观。个人认为是十分超值的控。唯一不足的是玩直机PPM的接收会有干扰,而它的PCM接收很少,价格太高,像我这样没多少飞机的工薪玩家,唉...
  本地一个模友代理ASSAN 2.4G的升级模块,曾经多次想拉我下水,被“抗腐拒变”的我严辞回绝 :P,一来他只有JR和FU的升级套装,没有SANWA的,二来我的Sanwa现在还能玩,偶尔有干扰现象,只是抖个尾巴,并不严重,三来,我的钱只会花在刀刃上,嘿嘿嘿。
  不过这两天他有新情况了,说来了一个通用升级件,但没有Sanwa的资料,不会装,想让我帮忙测试一下,坏了不用赔,测好了玩两个月还给他就行。呵呵,其实我这人就爱尝个鲜,而且能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最主要是我的控坏了,功放管不发热了,接收放在身边都会有干扰,那功放管又十分难买。。。后面会顺便说一下)
  行,说干就干。

  下午,收到了通用升级套装,巴掌大的小盒子,外观全是鹰文:

  打开包装,貌似东东不少:

  一字排开,从左往右依次是:天线延长线、接收保护器(就是一个4700uF的电解电容,接在接收的正负极的)、2.4G接收、发射,天线,对码线,全E文说明书(要是给我打个折,我可以考虑帮你翻译一下,嘿嘿)。

  不知你注意没有,发射上有个小红点,知道是什么吗?嘿嘿

  这是加上延长线的三兄弟。

  延长线是用来装在开了孔的平板上的,我们的 Sanwa 天线孔装不下,正好小一圈。

  不过,我想了个办法,把垫片拿掉,就能卡进去了。

  这样,外面装上橡胶圈,再上螺帽就正好了,简直就像原配的一样。

 先装好外壳看一下,酷吧。自己看了都喜欢,跟RDS8000一样一样的啦(SANWA的2.4G控),嘿嘿,这2.4G的还蛮有味道的,要考虑能不能不花钱多玩几个月,嘿嘿嘿。

  好了,外观不错,关键的地方到了,怎么接线?听苦行僧讲,一般的控里发射板上,都留有插头的,跟舵机一样的,一负一正一信号,只要插上就搞定了,可是我们的Sanwa根本没插头,它的板子是一体的。

  看来只有找到信号线,动手焊了。既然没有手头,那就做一个吧,准备材料:3针直排插头,3根线,热缩管,烙铁。

  为便于大家看,我找了三根和发射上的线一样颜色的,黑红橙分别对应:负正信。跟发射合影一张。

  动手焊接。

  开始往板子上焊。手上没有任何资料,好在因为控坏了,想自己修,所以研究了一下控的电路板,很容易就找到了信号线。

  发射虽说不大,但怎样放到控里,要好好考虑,这是我找到的“好地方”,一点也不碍事。由于套装是要还的,所以这里我没上魔术帖。
  虽然放在控里面,指示灯看不到了,但它里面还有小蜂鸣器,开机时会有声音,所以问题不大,只是对码时会看不到小红灯。如果是我的话,追求完美的我,会在控的背面钻一小孔,把双色发光管引出去。

  全部完工,看看全貌。

  再来一张特写。

=====关于对码======
  简单介绍一下 ASSAN 的对码。ASSAN的发射可以接多个接收,而且在第一次对码后,就不用再对码了。
  先看看 ASSAN 正常工作状态:在正常工作时,一接通发射的电源,会长亮红色指示灯 2 秒钟,表示正在初始化,然后红灯变绿,接收也变绿。可以爽了。
  接下来,看看对码吧:先接通发射,在2秒钟内(还在亮红灯时)把副翼(我是美国手,即右手的横向)左右摇两下。这时指示变成快速闪烁的红灯,接通接收电源,2秒钟后,发射、接收都变绿了。可以爽了。

****需要注意****
1.Sanwa控必须工作在PPM模式下。
2.所有存储的模型必须重新校正和调试。
======关于sanwa的发射管======
  发射管工作时会发热,如果工作时不把天线全拉出来,能量发射不出去,就会全部聚集在发射管里,它就会更热,热到可以煎鸡蛋,嘿嘿,然后就会永远不发热了。我的控在出事前,就是因为玩模拟器忘了拨晶体。汗....
  这里通报一下Sanwa的发射管的技术指标是 2SC4735 是日本SANYO生产的NPN型大功率三极管,可不用加散热片工作在1.5W。我的功放率是F型的,放大率是160-320倍,经测试,我的是200倍。所以结论是,C4735不很容易坏,而且更不容易买到。在网上搜索资料,可以用C2078或C1969替换,C2314也能用。
  嘿嘿。我的功放管在重新焊上后,竟然好了。看来热心总有好报。

======结尾======
  写完了,看了自己的杰作,真有点舍不得这根短辫子了。完了,看来我已经掉进“2.4G的坑里”了。JS呀!!!

  如果有同好的话,一起团购吧,希望能便宜一点。
  最后上一张图,大家来找碴!看图中有什么地方有错误,找到后我再细述,呵呵。
  (第一个找到问题的人,如果跟我一起团,免邮费。)
  希望大家多多顶帖。

网友:
是还在编辑吗 留个记号看看

网友A:
就冲这篇文章,这套改装件真的应该送给楼主了!

网友:
写的不错,我的6EX也可以这么改。

网友:
图拍得真好

网友:
LZ不是一般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冲这篇文章,这套改装件真的应该送给楼主了!

咦,“后人”也上论坛呀,嘿嘿,快来拿电池。再不来要发霉了!

网友:
支持一下,图文并茂,不错啊

网友:
三国里的“大蒜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冲这篇文章,这套改装件真的应该送给楼主了!

我靠,送就送,,不要钱了.哈哈

网友:
其它所有2.4G模块都可以这么改的,发射模块里面就很小一块电路板

网友C:
这种改法有问题啊,那原来高频也在工作的。要彻底改,是不是要把原装高频部分切除才可以哦。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能不顶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法有问题啊,那原来高频也在工作的。要彻底改,是不是要把原装高频部分切除才可以哦。

把晶体拨下来,原来的高频就不工作了,应该说发射电路不工作了,功耗可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送就送,,不要钱了.哈哈

乖乖,那我不是拾了个大麦子嘛。

早就看出 fakir 是“做生意的模友”,不是“商家”,

网友:
顶你!我也用RD6000

楼主:
现在Sanwa可以继续用下去了。

网友:
造福模友啊,顶

网友D:
3G的大蒜头吧

网友E:
问下楼主啊
我有套sanwa的VG400,能不能改!

网友:
我的建议,做一个开关,可以切换PPM和2.4G,切2.4G的时候自己把晶体拔掉,我准备这么搞了。谢谢楼主。

网友F:
即然加个开关,只要把二套发射部分的电源加个切换就行了,不用的那一块没有供电,自然不用拨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啊
我有套sanwa的VG400,能不能改!

应该是可以改的。如果你在南京,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觉得照片拍得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然加个开关,只要把二套发射部分的电源加个切换就行了,不用的那一块没有供电,自然不用拨什么了

没错,RD6000 的发射电路的电源是用一根跳线连过去的,可以改为开关,只要在后盖板开一个小孔就行了。当然,还要解决双天线的美观问题。呵呵。

网友:
呵呵,改得好,该送该送!

网友:
再问下,2.4G的情况下,开关断开PPM。如果是PPM模式下,开关并没有断开2.4G,问题不大吧?

网友G:
LZ啊 那电压显示9.0V不正常吧 一般低于9.5V它就自动跳到8.5V 还响

网友:
我前几天收了一套RD6000 感觉 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啊 那电压显示9.0V不正常吧 一般低于9.5V它就自动跳到8.5V 还响

报警电压是可以设置的,由于我用的是锂电,所以重新设置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报警电压是可以设置的,由于我用的是锂电,所以重新设置过了

不是吧 可以设? 怎么设呀 我用的RD8000 有团购的话通知一声 好帖

网友:
开眼界了,支持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很好的技术贴,很好的相机,很好的改装件,很好的玩RC精神!!

网友I:
 哥们这个能算首家吧??兄弟我不才已经用几种2.4G改控了,方法早已经公布到帖子里了,不要抢功劳啊哈哈,俺已经改了FUTABA10C,三和M8,JR抢控,天地飞,和N多国产抢,控板控,其实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一通百通
最后祝贺改造成功,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这个能算首家吧??兄弟我不才已经用几种2.4G改控了,方法早已经公布到帖子里了,不要抢功劳啊哈哈,俺已经改了FUTABA10C,三和M8,JR抢控,天地飞,和N多国产抢,控板控,其实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一通百 ...

原本想打首家三和控的改装的,呵呵,看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了,
只要对大家有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 可以设? 怎么设呀 我用的RD8000 有团购的话通知一声 好帖

进工程模式设,可参考论坛里的资料,如果找不到,可短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的大蒜头吧

嘿嘿,还是被人看穿了

网友:
支持下,希望多多看到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哦 谢谢分享 我得去看看说明书了  团购说一下哦

网友K:
这样的帖子要顶!烦请楼主帮忙,下次开盖时看看那个四脚的ic是什么?我的控罢工了,我怀疑是它干的 。另外一个我知道是lm358,这个四脚的实在是看不清楚。先谢了!(这里引用楼主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帖子要顶!烦请楼主帮忙,下次开盖时看看那个四脚的ic是什么?我的控罢工了,我怀疑是它干的 。另外一个我知道是lm358,这个四脚的实在是看不清楚。先谢了!(这里引用楼主的照片)

看不大清楚:
共2行数字

上一行是:8C 或 80
下一行是:22

我的控是功放管不发热,不工作了。所以我才下决心换的2.4G。谁知在把功率管拆下重焊后,它又好了,呵呵。不过,我现在还是用2.4G了。

网友:
蒜头哥哥的帖子就是精!!

网友:
值得顶,谢谢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大清楚:
共2行数字

上一行是:8C 或 80
下一行是:22

我的控是功放管不发热,不工作了。所以我才下决心换的2.4G。谁知在把功率管拆下重焊后,它又好了,呵呵。不过,我现在还是用2.4G了。

谢谢楼主!再顶一下

网友:
顶啊!小疑问

   还可以继续玩模拟器吗??可以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真的不能算全国首家改三和2。4G的 本地模友早就改过RD8000了 ASSAN 还没有上市2.4G改装套件的时候本地模友就用F套装2。4G的改装成功的 。改装套件的价格好像比F的套装的价格要贵 可能天线复杂一些吧  还有
****需要注意****
(1.Sanwa控必须工作在PPM模式下。)
其实所有的2。4G 是必须要取PPM信号的 FF6 FF9 T9Z  JR9X2  都是必须设置PPM模式
10C 12FG 12ZA  14MZ  等用原机2。4个高频头 其实是默认2。4G模式  也是PPM模式取PPM信号  不多说了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楼主:
看来全国首家,很多人反对 。

我改标题啦

网友:
  这个要顶,我一直在用RD8000和RD6000,看来不用换控了,不知道国产的2.4G模块哪个牌子的口碑好点呢????

网友L:
不错不错!顶!6EX能改吧?

网友:
模块到天线的那个接头线有买的吗???

需要一些!麻烦给说个能买到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帖子要顶!烦请楼主帮忙,下次开盖时看看那个四脚的ic是什么?我的控罢工了,我怀疑是它干的 。另外一个我知道是lm358,这个四脚的实在是看不清楚。先谢了!(这里引用楼主的照片)

lm358只是一个5伏稳压,很多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不错!顶!6EX能改吧?

我用的这个是通用模块,肯定可以改的,而且FU的控有接线图的。SANWA的可是我自己研究的噢,嘿嘿

网友M:
最好2.4G和普通的模式之间可以切换,天线公用,2.4G时不拉天线,非2.4G模式则拉出天线来,不知道天线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好2.4G和普通的模式之间可以切换,天线公用,2.4G时不拉天线,非2.4G模式则拉出天线来,不知道天线这样可行不。

确实可以做成切换的,加个开关控制供电就行了。但天线就别指望共享了,2.4的天线是非常短的,原装那金属的天线,收起来都比它长1倍。

网友N(2009-06-18):
l楼主,我的RD8000改美国手是把左右摇杆换了个位置,没有用菜单换手。还没敢用控测试,不知道这样改行吗?另外还有一事相求:
请教SANWARD8000,40M如何增配接收机我的设备是SANWARD8000,40M。原配831接收机装在神龙-30油直上,想配两个新接收,一个装油直(PCM),一个装固定翼(油,电)不知道该装及通道的,PPM还是PCM的,有晶体还是免晶体,请各位老鸟指点迷津给我选个好接收机,谢谢!

网友(2009-08-12):
有请蒜头哥哥帮忙!

有请蒜头哥哥帮忙!
引用 网友N:
l楼主,我的RD8000改美国手是把左右摇杆换了个位置,没有用菜单换手。还没敢用控测试,不知道这样改行吗?另外还有一事相求:
请教SANWARD8000,40M如何增配接收机我的设备是SANWARD8000,40M。原配831接收机装在神 ...

网友:
问下各位大鸟

玩模拟器的时候 RD6000拔出晶体后就可以不拉天线了吧? 这样不会损坏 管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