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能否装上锯片锯木头?

楼主(2009-02-26):
输入功率670瓦,空载速度11000转\分钟的角磨机能否装锯片用来锯木头?

网友A:
可以,装修铺地板时工人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B:
木头比较容易糊

网友C:
对装修铺地板就是这么干 但是危险性很高 建议不要用 在木头的必须要新锯片否者锯出的烟能让你睁不开眼睛

网友D:
很危险,我的左手食指被锯开过,缝了5针,指甲到现在还长的怪怪的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危险性很大!因角磨机机体较粗,一般手抓的的不是太牢或抓久了手容易疲劳,而锯片又锯木头锯的较深时,角磨机就有可能从你手里脱出去而酿成事故,最好是用云石机夹锯片锯木头!较好!

网友B:
6楼的同学,你是刚扔了炸 弹又捡起手榴弹,云石机转速也在万转以上。如果用的多,建议还是买个正规的电圆锯吧,也不贵,国产质量比较好的也就三四百元左右,电圆锯的转速一般在2800转左右。

网友F:
活少偶尔干干还能对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G:
这个要注意安全啊。
锯木头还可以,小心点就行,最主要抓紧手柄,还有中心仔细找正。
我用最密的锯片尝试锯铝。。。。。。结果万幸,只损失了裤子一条

楼主:
为什么有的工具转速高有的低?高转速是个干什么,低转速是和干什么?

网友H:
我用过,是很方便的说,但是用的得心惊肉跳的

网友I:
可以,不仅可以锯木头也可以锯金属材料,只是锯片不同。

网友J:
换用锯木材的锯片,但要注意安全。你的角向是100、150还是230的,100可以,150以上的可能你拿不住了

网友K:
角磨机云石机都可以锯,关键是手要有力锯铁都行

网友K:
锯出烟说明锯片歪了或者是锯到木头的节了

网友L:
不安全, 应急凑合一下还行, 老是这么弄太危险了,

网友M:
不安全,很容易出大事故.

网友N:
要小心啊最好装上把手

网友O:
还可以锯手指
原帖由
gary
于 2009-2-26 10:19 发表
难兄难弟!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倒霉呢!我就装了把手,照锯不误,只剩一点皮还连着,最后打克氏钉把断了的指骨连起来,缝合后总算保住了指头,快一年了。有点歪,第一指关节不能弯,而且是麻木的。
悄悄说一句:远没有想像的那么疼,谁不信去试试。

网友P:
不好!
危险!

网友:
儿童的问题。0粉嫩。

网友(2009-04-09):
危险!!!!!!!!!!!!!!!!!我只手就是俾它整伤,去缝线又缝不到,2个多有才好了.不过你可以做个架子固定来用就可以,不过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
角磨机除了打磨,更多的用途是手持切割,直接拿着切割!大家可以到某些知名品牌的网站上看看视频,但一定要清楚自己再干什么......用无齿的树脂圆锯片安全性要高些,用金刚石,木工等必须加特殊附件保证安全,国外网站角磨机伤手至残的视频也很多

网友:
你可以看看装修工人的手看看有几个手指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老话说的好:砸断别人指头花些钱就能治好,砸断自己的花多少钱也治不好

网友:
凶器:funk: :funk: ,我曾经装过锯片,但不敢插电,看着心里都发毛。

网友Q:
要看你的本事了

如果你能在1/100秒躲开或拔掉电源,那你完全可以用,不然,先挂号去。

网友:
安全第一,玩出伤病就不好玩了.

网友:
难兄难弟!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倒霉呢!我就装了把手,照锯不误,只剩一点皮还连着,最后打克氏钉把断了的指骨连起来,缝合后总算保住了指头,快一年了。有点歪,第一指关节不能弯,而且是麻木的。
悄悄说一句:远没有想像的那么疼,谁不信去试试。
----------------------------------
你厉害!!

我把指头尖斜着削掉1/4 ,第一次疼的冒汗了!

网友:
很危险!角磨机锯木回弹力很大!有一次因白蚁的原因需锯开木地板,用过一次,险些锯到自已。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你能在1/100秒躲开或拔掉电源,那你完全可以用,不然,先挂号去。

   有一次我用安装了锯片的角磨机在细木工板上开孔,锯完板子刚刚把电源开关关掉它还在转,就把它放到地上了,结果它在地上跑了起来,把自己的电源线锯断了,好危险啊。
      不过,角磨机有一种转数比较低的,干起活来还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
有角磨机是可调速的,但非常危险,装上后有电锯惊魂的意思,有次我装了个小锯片,打开后只敢看不敢用,聚氨酯片卡住了能断,铁片断了可就砸到人了,那回弹力是相当的大呀,用个手持式切木头的据试试就知道了!很危险的说

网友:
再次提醒,强烈推荐你不要用!非常危险的说

网友:
我也是装上专用锯木头的锯片用来锯木头的,用时要非常小心,要严防电线绞缠,工作场地附近不得有布料线类物品。只能“拉”着锯,不能“推”着锯。
    偶尔凑合着用一下还可以,不建议经常性这样使用,危险。

网友:
我是用切石材的锯片来锯木头的,烟很大,不过比较安全

网友:
可以得用专用锯片。

网友:
是十分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被切掉一根手指啊,还是不要这样搞的好

网友:
想下大家说得有道理

网友:
建议你最好不用,但是,如果非要用的话,使用的锯齿让它倒着用顺齿,别用锵齿会要安全许多,反弹的力也相对小一些。

网友:
其实用过

临时急用,上过木锯片,比较恐怖,万分小心,不建议试。
关键把握旋转方向,使切割时产生的力矩把角磨机或云石机压在料板上,只要把紧控制方向,慢慢进给,慢慢退出,切不可脱手。
如果转向反了,你很难控制,锯片会爬出锯缝,那它可就不听你的了,巨危险。
所谓转向,也就是前吃料,还是后吃料。

再次提醒,不是好玩的家伙,不要尝试,不然后果自负。

网友R:
就是危险

网友S:
拇指刚刚去掉纱布的人爬过……

网友T:
现在听到电锯叫还心惊胆战,一次拇指割开缝了三针,一次手掌切开缝了13针,锯木头真不是个好活,话说回来,干什么也要小心谨慎,千万别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