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入门

楼主(2009-02-26):
  我是纯粹的新人想玩航模
请老鸟指教
如何选入门机
现在讨论004的人比较多呀
日后打算玩油直

楼主:
 需要用4通的练习还是6通的呀

网友:
看看四通和六通的帖子,研究下各自讨论的话题哪个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
多看贴子多潜水

网友:
先飞LAMA,掌握概念,然后上模拟器,接着学调试(004 005都可以,005 复杂些,要求有一定耐心和动手能力),然后上一个好一些的机器,亚拓就别买了,摔到最后都换副厂件的,不如买个便宜的,仿亚拓的机器

总之,有个过的去的机器就行,关键是练功,要把技术练好,包括飞行技术和调试技术

楼主:
 直接上模拟器在上个450可以吗?
我个人感觉有实物研究下 比理论强

楼主:
 说错了是直接上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直接上004

上手别买太好的机器,004,005都不错

但是千万记住,航模的重头是调试技术

这个在模拟器里面练不出

模拟器可不训练调试技术阿

机器要飞的好,首先要调试的好,其次是功要练好,模拟器的环境太理想,现实中,这么高精度的机器都是天价
所以真机上首先学调试,不要急着飞,学调试之前先练模拟器,训练条件反射。
调试和模拟都Ok后开始慢慢上真机吧,接下来多买些电池,增加真机的训练量,逐渐减少模拟器的训练来量,直到只用模拟器来练习真机没有练过的动作

反正一开始千万别上高精度机器,因为新手往往只看到别人飞,而忽略了调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