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T1问题

楼主(2009-02-26):
360到手了,花了两天晚上时间,连个
舵机
也没装上,后来连夜跑到CY版主家里,寻求救援,在CY版的热情帮忙吓,算也解决了机械问题,但昨天晚上又花了一晚上布线和装电调、接收,大概调了一吓中立点和螺距,都搞好了,一推油门,
电机
咔咔咔咔咔咔啲啲啲啲 ,以为机械部分卡住了,用手分别转动大浆,大齿,尾浆,都很顺畅(不可能不顺畅,因为第一天晚上就是因为这部分的问题,把全部地方都调过的),把电机拆下来,推油门,电机正常转,请其他360朋友帮忙。第二是电调油门反应问题,油门的每个动作都要差不多一秒才有反应,是不是我的电调设置有问题了?如果在连续不断的加油,收油的话,电机就想抓狂一样,不知所措,只好在不停的转了,麻烦知道的朋友相告一下小弟

网友A:
传闻sjm的电调有这个毛病

网友B:
过来找我,帮你换个电调试试吧。

网友C:
貌似这个是新**出的?

楼主:
原帖由
火星先生
于 2009-2-26 10:55 发表
过来找我,帮你换个电调试试吧。
千辛万苦把电调绑了上去,你又叫我把他拆吓来,SJM················

网友D: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E:
电调要换掉才好飞

楼主:
 SJM可以帮我换一个以前的电调吗,听说以前的是好盈的电调,我补钱也可以啊,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F:
看来找好的OEM不容易啊,建议老大还是不要太多考虑低端品牌,大家在这个上面应该肯花钱的。

网友G:
我的新款360电调也有问题!但在可以飞!!!!

楼主:
还有,电调会自己重启,是不是就会自己唱歌

楼主:
 刚刚打了死火在乱摇摇杆,这时候电调突然重启,我把油门拉到最低,取消死火,但电机竟然转起来了

网友H:
电调问题。。鉴定完毕

楼主:
 电调寄回SJM就直接打回来,答复是,原厂测试没问题。昨天晚上竟然还多了个解析,是我的控问题 我用过XXD 30A两个,flying 30A一个,亚拓35X一个,好赢25A两个,都没出现过类似问题。莫非SJM就特别要在购买前跟控配对销售?星期天飞的时候很多飞友在看着,飞了一圈下来后,不打死火,油门就算最低情况下,大桨还在转,油门行程设置过几次,都是设好了没事,飞起来后下来又这样了

网友I:
看来是电调的问题咯,建议将焦点放在和sjm“换电调”

网友J:
才看到这个贴,我的430曾经出现同样问题,经常推油门不动,推着推着又突然动起来,上天后苦苦挣扎,下来后又不停,有一次停不下来要趴地上拆**一样才把机关掉,记不清当时的原因了,后来查清确实不是电调的问题
想了半天还是回忆不起来原因——————哎呀呀————————

网友J:
终于想起来了,之前飞500V1的时候就把自己最好的设备用到上面,整个飞500V1的历史中至始至终都有反复插电多次飞机才正常自检的现象(438也见到过我反复接无数次点电调都没反应的窘态),期间也招SJM换过两次电调都没有解决。
后来升级430后还是沿用500的设备,第一次首飞就出现推油没反应,后来又停不下来的要命情形。
最后解决方法居然是把上面那个自认为最好的FF9S的原装九通变频接受换成146ip,以后再没出现这种情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cy0068&page=2

网友J:
那个接收换到其它机上一切正常

网友D:
原厂的电调线性也不怎么好

网友K:
模型,最要命的不是钱而是质量也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想起来了,之前飞500V1的时候就把自己最好的设备用到上面,整个飞500V1的历史中至始至终都有反复插电多次飞机才正常自检的现象(438也见到过我反复接无数次点电调都没反应的窘态),期间也招SJM换过两次电调都没 ...

意思是干扰吗??我还是不明白原因在哪里``

楼主:
 算了,我就自己再买一个好盈的吧,SJM以后我再也不SJM了

网友:
弄清楚再发也不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终于想起来了,之前飞500V1的时候就把自己最好的设备用到上面,整个飞500V1的历史中至始至终都有反复插电多次飞机才正常自检的现象(438也见到过我反复接无数次点电调都没反应的窘态),期间也招SJM换过两次电调都没 ...

CY版,问题是我拿别人的360T1电调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