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价格咨询 450电动遥控直升机1660元是否值?

楼主(2009-02-26):
450电动遥控直升机, 整机1660元+外加(模拟线60元+电池130 +一副翼50元)=1900元 请教各位模友这个价是否值?
主要配置如下:
产品特性:
(1).CCPM 系统
(2).熄火降落系统
(3).尾旋翼皮带传动系统
(4).高惯性主旋翼
(5).高刚性钢主轴
(6).耐撞击塑钢脚架
(7).整机全培林及金属球头
(8).玻纤尾管、玻纤侧板
(9).高强度玻纤尾支撑杆

产品规格:
(1)主旋翼直径: 680mm;
(2)尾旋翼直径: 130mm;
(3)机身长:650mm;
(4)机身高:230mm;
(5)尾传动:尾旋翼皮带传动系统;
(6)马达:450 无刷马达;
(7 电子调速器:35A 无刷电子调速器;
(8)陀螺仪:FLY 尾传动直升机专用陀螺仪;
(9)伺服器:数字伺服器4 个;
(10)发射机:6 通道或6 通道以上(直升机系
统);
(11)接收机:6 通道或6 通道以上;
(12)电池:11.1V 锂电池,2200mAh,20C放电
量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这个是外销国外的,最好不要买

网友:
不建议买RTF的飞机,中间的电子设备太差了了

网友:
低端产品别买太冷门的  忘掉这个吧

网友:
无论多少钱,这一套也不值

网友:
多泡泡坛子 多了解下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差点就买了,

网友:
飞机只买主流产品,否则配件的事情很烦。

网友:
同意上面诸多说法,玩模型不要选冷门,否则要挨冻死的

网友A:
建议买轻风的sarter或450SE V2,sarter的很多零件兼容亚拓的。整机(有含动力的,有不含动力的)比较便宜,关键是配件也很便宜。这不是做广告,我也不是托,我买了,用了,很好。轻风的态度是一流的。

网友:
配件便宜好买才是王道

网友:
主流才是道理!

网友:
大家用的最多的什么机子你就买什么机子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轻风的sarter或450SE V2,sarter的很多零件兼容亚拓的。整机(有含动力的,有不含动力的)比较便宜,关键是配件也很便宜。这不是做广告,我也不是托,我买了,用了,很好。轻风的态度是一流的。

請問在哪裡買及價錢, 謝謝!

网友:
我有450出  有意QQ联系 707363401

网友:
不要相信1000几百块的电直 我只想说一句便宜不一定没好货 但是好货一定就不便宜

网友:
炸了就只能做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