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遥控器失控,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09-02-26):
ESKY原装的四合一,原装的遥控,飞了一年半,状态很好,上个星期开始出现失控

刚开始2分钟飞的正常,突然失控,四合一的灯红绿交替闪烁,显示信号丢失,此时遥控开着的,距离不到一米,随即飞机开始乱串,浆乱转

如果关掉遥控,则四合一还是显示信号丢失,但飞机不乱串了,所以我怀疑不是环境的问题,是遥控器坏了,有杂波,而且此问题反复出现,有高人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
我的四合一有时也这样,在沙发上与LZ一起等

网友A:
我的也是。。我的是攻放管烧了。。。3米以内还可以,以外就不行了,换了个发射机的功放就好了。发射机的功放太容易烧了。

网友:
我35m有时一米内都抖,大多数时很好,72m没事,控高频模块交换测试过,判定为干扰(不远有军用跳频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我的是攻放管烧了。。。3米以内还可以,以外就不行了,换了个发射机的功放就好了。发射机的功放太容易烧了。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2009-04-03):
和我一样,估计是玩模拟器玩的了,功率管可能挂了!5米之外狂抖

网友:
也许是晶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