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航线和简单3D,不用很爆,但较省电、震动和寿命有保障的电机有什么好选择呢?

楼主(2009-02-26):
AKE 的 R35 -F 怎么样?
还是原厂 430X 比较好?
谢谢!

网友:
原厂430X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我的原厂的430X发热非常厉害,比我的国王的那套要少悬停3分钟左右

网友:
原厂的430l (3550kv)配原厂的35a电调

网友A:
个人意见还是冰峰的省电 ,因本人有430L、430XL、R35-F、希尔460、1个杂牌等等电机,配好盈40A用下来就是R35-F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还是冰峰的省电 ,因本人有430L、430XL、R35-F、希尔460、1个杂牌等等电机,配好盈40A用下来就是R35-F省电。

我感觉 R35-F 性能指标是不错

不过好像比较多人说它寿命不行。。。不知是否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双壳的电机寿命应该高一些,因为同心度更有保证

网友:
430X寿命长点。震动也小。

网友:
430X配12T的齿寿命和省电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