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9-02-26):
不是说**那里海拔很高连直升机上去都很难,主要是空气稀薄,
发动机
功率下降导致的,那么如果到那去飞电动的模型直升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空气稀薄不只是引擎动力下降,旋翼效率也下降的
不过航模那么小,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B:
谁说不大?所有飞行器都有升限的,直升机的升限是算低的了

网友C:
空气稀薄 氧气就少...那.......

网友D:
如果**的魔友不能飞直机,那就真的好可怜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