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7S1P的A123飞600ESP效果怎样?

楼主(2009-02-26):
在无任何改动的情况下。。

网友A:
不行,我看他们在飞,最少要10S1P,而且用原装动力的话,马达会很折腾

网友B: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600esp电机是KV1260的,比CF的1700KV低了很多,我也入手了600esp,到时装好了再发个测试报告

楼主:
恩,我跟楼上的一样。
算了一下,用锂聚的话6s1p满电电压是 4.2*6=25.2V,放电截至电压是3.7*6=22.2V
A123 7s1p的话满电压是3.7*7=25.9,放电截至电压是2.9*7=20.3
电压基本差别不大,就是容量只有2300毫安,如果不飞3D的话,普通航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普通航线没问题

网友D:
7S 我试过,转速太低,至少要8S ,9S动力还可以但时间比 8S短,10S就 需要换电机了

网友E:
应该不行吧.

网友F:
A123在使用中的电压很低的,2.3-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