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练悬停的新手出一个主意

楼主(2009-02-26):
我练悬停终于可以不要训练架了。想到当初提心吊胆的情形,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做一个象雨伞的透明伞罩和训练架组装在一起呢,这样既可以增加升力,又可以象降落伞缓冲下堕力,又保护机子,又让飞机动作变得很温柔,对刚学的新手帮助一定很多。手边没合适的材料,谁有兴趣做一个,一定很有意思!

网友:
没太明白您老的意思,稍微试着想象了下,吓出一身冷汗

网友:
曾加升力?   当主旋翼将风直接吹在 你说的伞罩上 而且是和JJ连在一起的  你认为会增加升力?

网友:
增加升力?楼主你自己能把自己举起来吧?

楼主:
各位明白孔明灯的原理吗?一只油灯燃烧的热空气都可以把一个纸灯笼带到天上,直升机的力量不够吗?

网友:
有意思……留意!

楼主:
不过问题是要把飞行开关调成倒飞

网友:
理论上不行啊,孔明灯是比空气轻啊

网友A:
莫非楼主说的是流体压强的原理?当大桨产生的高压气流冲击到弧行的伞面上流速增大,从而来减小伞面上部的压强?运用大气压将伞面托起?也许是个办法,楼上几位都说不可以,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吗?学习学习.....

网友B:
老人家你应该做一个很大的,把飞机围在里面的训练架.就不怕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人家你应该做一个很大的,把飞机围在里面的训练架.就不怕摔了

建议去了解一下倒飞练习架.........

网友:
有人用4根长绳子把飞机系留住,飞机下面还装训练架,飞机就很安全了,想高都高不起来。摔下来也没事

网友C:
11楼物理也毁了。
图片的练习架太重,影响手感,拆了以后就不会飞了,一样爽炸.何况它真能起保护作用么.
如果能用轻量材料做成球形,也许能保护.需要材料强度够高,并且很轻.加个减振基本就摔不坏了

网友:
哈哈,左脚踩右脚一步一步可以上天了?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wMjM2MA==/v.swf

原理:康达效应(coanda effec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SAQtODAQw

百度上搜一下 gfs uav 就知道啦。

网友:
自毁方案~

网友:
楼主的方案可行,速送国务院办理相关手续!

呵呵开个玩笑,伞是不行的,但是只要伞骨当然是可行的,用球状的骨架结构把飞机包起来当然就防止炸鸡了,问题在于找不找得到这么高强度又轻盈的材料而且还要能牢牢固定在鸡鸡上还不能妨碍螺旋桨转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物理也毁了。
图片的练习架太重,影响手感,拆了以后就不会飞了,一样爽炸.何况它真能起保护作用么.
如果能用轻量材料做成球形,也许能保护.需要材料强度够高,并且很轻.加个减振基本就摔不坏了

孔明灯不比空气轻??别告诉我孔明灯是上升热气流托起的,,还有,螺旋桨下洗气流会在伞面上产生高压区,想象一下如果你做个跟螺旋桨直径一样粗的机身,飞机能飞起不????/

网友:
天马行空

网友:
装个安全气囊。

网友:
自己手托着就更好了,什么都不要,又可以节能

网友:
吓出一身冷汗

网友(2009-04-24):
很有想法

网友:
传说中的梯云纵?

网友:
增加升力?楼主你自己能把自己举起来吧?
兄弟说的极是

网友:
建议把飞机绑在笼子里,这样怎么炸都炸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楼主说的是流体压强的原理?当大桨产生的高压气流冲击到弧行的伞面上流速增大,从而来减小伞面上部的压强?运用大气压将伞面托起?也许是个办法,楼上几位都说不可以,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吗?学习学 ...

你描述的是贝努力方程,不过这个方程要求总压一致,而LZ的方案中,伞上的总压大于伞下的总压,所以尽管伞上的动压大一些,静压小一些,但是参考总压以后,整机还是没有什么升力。
贝努力方程:
总压=动压+静压+重力压
对于飞机机翼来讲,翼前和翼后流体闭合,所以认为总压一致,由于高度相差不多,认为重力压差不多,由于机翼上表面凸出,所以流速较快,动压较大,所以上表面静压较小。上下表面的静压合力是向上的。

网友:
这个...还是在材料学下工夫吧 当你找到了硬度韧性重量都合适的材料,你就不怕炸了

网友(2010-02-16):
VIDEO中的是U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