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a6 的技术人员有吗 ? 进来帮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的A6 放电电流为什么只能到0.2 A?

为什么 我的风扇不管是充电还是放电 只要工作风扇就没命的转?

楼主:
或者 有A6的托进来也可以  只要能帮忙解答这个问题就可以

楼主:
做广告的和当托的都哪里去了?这个时候怎么不出来了?

网友:
从LZ的口气上来看,品行很一般,要不这么多天也不会没人回答你的问题了。
这是我在网络上搜索的A6参数。只找到E文,你先看看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10.0- 18.0 volt
circuit power: max 50W for charging
                          max 5 W for djscharging
Charge current range:   0.1-5.0A
Discharge current range:  0.1-1.0A
Current drain for balancing Li-po:   300 mAh/cell
Nicd/NiMH battery cell count:  1-10cells
Lithium battery cell count:1-6 Series
Pb battery voltage:  2 to 20V
Weight: 400g
Dimension:  65*130*45mm

充电功率最大50W,放电功率最大5W。
如果你用6S LIPO的话,5W的放电功率在0.2A是正常的,如果是3S应该在0.4A
至于充放电转风扇的问题,是很正常的。各充电器软硬件设计不同,如果你充的是6S LIPO。电流在2A以上,风扇当然要转,因为已经到最大的充电功率了,放电就更正常了。因为放电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当然,如果是设计的只要充放电,不管功率多少,温度多少都转的话。那是设计的不够合理,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不知这样解释是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