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桨夹上下摆动

楼主(2009-02-26):
今天飞行的时候飞机带点双桨..
刚才把大桨拿下..开机启动 明显感觉的到大桨夹上下摆动..

楼主:
拿下大桨 飞机震动比较大

网友A:
晕,你不是刚刚大小齿盘上下摆动吗?现在又轮到大桨夹了?

如果只是大桨夹上下摆动的话,建议你检查横轴是否弯曲,横轴螺丝是否上紧。
如果大桨夹和大小齿盘都摆动,就要同时检查主轴及主轴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不是刚刚大小齿盘上下摆动吗?现在又轮到大桨夹了?

如果只是大桨夹上下摆动的话,建议你检查横轴是否弯曲,横轴螺丝是否上紧。
如果大桨夹和大小齿盘都摆动,就要同时检查主轴及主轴轴承。

刚才才发现..大齿 小齿盘 大桨夹 都上下摆动

横轴换的新的..O圈会不会影响大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