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失控了

楼主(2009-02-26):
在飞航线的时候大概10多米的样子 先是尾巴抽了一下 没在意..继续飞.发现飞鸡像左倾斜..打控修正发现没反映..

马上意识到失控了..速度拉油门...可是不管用..接着

损失大浆一副..今天刚换的..大齿扫了...副翼杆一根 副翼座变形还能修..  SJM还是蛮耐炸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控啊,这么危险

网友:
TDF我是不敢用来飞电直

网友:
贴地飞的接收很烂的,能不用就别用吧。实在米少就买一套assan的升级2.4G。或者买二手FF9也不错,最近二手板块有一千多出的。

网友:
是啊!还是换个JR9的控。要不损失这么掺。我原来也是。后来想想还是换了比较好。要不玩的时候老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
5楼都说接收烂了,配其他接收不就行了么.何况还可以自己改2.4
当然要求功能还是换吧,就要求不失控便宜的处理方法还是有的

网友:
9XII不是2.4就不要考虑了,国产接收兼容JR的效果很不好.如果能配原装的可以无视.

网友A:
TDF接受本身没事,问题就在微型晶体那了,飞机的震动只要导致晶体虚一下就失控了,只要吧晶体焊接或者固定死就没问题了,仔细发现问题并解决不要因为国产的就说是垃圾 ,国内玩家都在玩国产的东西,YT 、sjm也是国产的,射浆断螺丝也是常事,发现问题并解决才是玩家本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F接受本身没事,问题就在微型晶体那了,飞机的震动只要导致晶体虚一下就失控了,只要吧晶体焊接或者固定死就没问题了,仔细发现问题并解决不要因为国产的就说是垃圾 ,国内玩家都在玩国产的东西,YT 、sjm也 ...

不是说国产的就一定是垃圾,但是贴地飞确实是垃圾。比它的控的质量更垃圾的是它对待顾客和问题的态度。这样的公司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垃圾才是怪事。

多去遥控器板块看看吧,时间久了你就知道贴地飞的质量和厂品了,顺便还能欣赏欣赏一帮托的免费表演。

网友:
TDF厂家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怎么地,好在我手上的TDF9一直服役正常使用频率高于JRX2,出现过楼主碰到的问题,也怕是T9的问题,结果买了JR9X2一样失控,后来才发现是飞机上的那个接受的微型晶体的问题,地面正常起飞后飞机震动导致晶体松动失控,接收机是J和F二用的那种,处理完晶体一直服役到卖掉。

网友:
垃圾,就是垃圾  什麽晶体松动啊。有失控经历的就不会说怎样了,托们别再忽悠老百姓了,不行的产品干脆淘汰,。

网友:
拖鞋呀~~~~碳机你也敢用TDF挖! I服了YOU

楼主:
一没米...二想支持下国产货....

没想到....   准备上2.4猪..  不过TDF的价格真不错.希望以后会有改善.

网友:
垃圾天地飞,本来就是,我前不久也买了一台,老失控,害我损失N个大浆。

网友:
国产/进口是一个常常引起口水战的话题。就控而言,我觉得目前还是选择进口的比较明智。价格上进口控基本上是国产货的两倍。但是总体上来说玩直升机的应该还是负担得起的。

为什么用进口的呢?原因就一个,可靠。

不是说进口的控100%可靠,就像进口奶粉不是100%可靠一样。很多人说,进口的一样会失控,凭什么看不起国产的?我说,比较一下失控的概率就知道了。国产货因为品质的问题失控的太多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多花了一倍的钱,去买高一些,但不是100%的可靠性,值么?况且,由于机械原因,更多因为操控者的技术而导致失控的比率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下值得在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上面多投入一千元,值么?

我觉得值。所有人造的东西,都不是100%可靠的,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我们总是希望它尽可能的可靠,即使多付出一些成本。电子设备,对于一台模型而言相当于人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当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唯一维持你对飞机控制的渠道。哪怕因为你的操控技术不够,炸机难以避免,至少可靠的遥控设备能够给你拯救飞机,或者避免飞机造成人身伤害的机会。此外,虽然飞机也有可能由于机械原因失控,但是机械失控一般要好于电子失控。试想,一个肉体残疾的人和一个肉体健全但是精神失常的人,哪个更可怕?

我想信国产货,甚至是“贴地飞”,并不都是不好的。比如9楼的模友运气就不错。但是除非你对自己的人品有100%的信心,化少一点的钱去买一个高风险的产品,并不见得合算。再说,一个厂家的态度和精神,对它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客户敷衍,对经销商霸道的厂商,怎么看都不像能生产出优质产品的主。

相对贴地飞而言,我用ASSAN用到现在就很满意。另外最近华科尔的质量似乎也上来了。如果要为国产货做白老鼠,至少也要挑一个值得这么作的厂商。

网友:
支持天地飞。。支持国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没米...二想支持下国产货....

没想到....   准备上2.4猪..  不过TDF的价格真不错.希望以后会有改善.

呵呵应该说主要的原因还是没米啊

网友:
目前国产控和进口控(如Futaba、JR等)的质量确实有不小的差距,但价格也相差较大。我的看法是如果要长期玩航模,那最好选择好一点的控,虽然一次性投资大些,但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作为模友我希望国产控的厂商认真听取模友的意见,在质量上严格把关,为模友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