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honey bee CP2问题

楼主(2009-02-26):
是这样的我这边一台E-sky honey bee CP2推油门推到很高了但是没升力快到顶的时候突然就蹭起来了,吓了一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虾。推油门马达会转但就是没升力

网友:
调一下螺距  在半油门的时候螺距应该是+6度 你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搂住的机器需要调试,属于没有调试好的情况
搂主该看看我得帖子,我的帖子里面讲了调试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请仔细阅读
我也是飞005的., 这机器一旦调试0k,不出毛病的话飞的还是很舒服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1

先告诉搂住,因为005 是变距机,所以没有到达合适的螺距的时候,是不会飞起来的,
一旦达到合适的螺距,就能飞起来
如果突然达到所需的螺距,那么就是蹦起来,

楼主:
嗯谢谢我楼上了我先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楼上了我先试下

如果您也已经会飞了,请调试完全Ok,  可以大飞特飞

如果之前还没有飞过,请先练15小时模拟器来减少摔机损失
练完模拟器,1号开关别忘了拨回来,否则挂舵机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下螺距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下螺距怎么调

看见我图片里面那些杆子了么? 金属连塑料的就是可以调节的
仔细看我图片上的说明

还有准备好螺距规,否则很难调的

楼主:
OKOK能飞了请请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能飞了请请楼上

能飞了没?

还有调试这个机器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螺距规奥,否则很麻烦

调整螺距的时候,一定要把主马达和尾马达从4in1上拔下来,开控,通电调试!

倾斜盘一定要调平!不要光顾着调整一处,调完了要整体看看,千万小心舵机!

楼主:
呵呵谢谢了知道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  努力啊

网友:
还有就是要靠万能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