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这种P4电源能当B6系列的电源不?

楼主(2009-02-26):
不知道这个P4电源能做B6的充电器的电源不?

网友:
看到+12V标有10A的电流,做充电器的供电电源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 别说B6了 只要再这个范围都能

网友A:
可以,我以前就是用这个,但功率不足,充6S时可能不能最大电流充

网友:
不能,功率不够

网友:
世纪之星啊,当然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以前就是用这个,但功率不足,充6S时可能不能最大电流充

这并非是电源功率不足,是因为充电器本身的功率决定的.
一般的多功能充,功率都在50W. 所以充6S 电池时:
22.2*2.5左右就已经达到最大功率了,用100A 电源还是这样.

网友:
什么叫功率不够?250-350W还不够?10A的还不够?LZ你就放心用吧,难道一个台式电源还没一个笔记本电源厉害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12v 10a的 完全没问题啊 多带几个都行了

网友:
那接哪些线呢,后面那么多线,我也要试试

楼主:
上个清楚图~看看用什么颜色的线

上个清楚图~看看用什么颜色的线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就是用这个在。
不过不能只接拿来用哟!
内部电路要小小的改动一下,要把一些保护电路去掉,不然你就用不成。
当12V负载稍有一点大,5V和3.3V又是空载,马上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就是用这个在。
不过不能只接拿来用哟!
内部电路要小小的改动一下,要把一些保护电路去掉,不然你就用不成。
当12V负载稍有一点大,5V和3.3V又是空载,马上会保护的。

 可以分亨下怎样去掉保护电路?

网友:
绿线和随便一根黑线短接是开关  黄线是12V的正极   红线是5V的正极  随便找个黑线就是负极 电路不用改的 一般这种电源只有短路保护 没有空载保护 放心用好了 电脑电源做充电器电源足够了 我也是这么用的 改装方法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这并非是电源功率不足,是因为充电器本身的功率决定的.
一般的多功能充,功率都在50W. 所以充6S 电池时:
22.2*2.5左右就已经达到最大功率了,用100A 电源还是这样.

这个我知道,只不过连2.5都到不了就报错了,呵呵,而且这个也太贵了,淘宝上12V10A的电源也才60~70一个,绝对足A数的

网友:
4S以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