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垂直起降的4涵道战机吗?

楼主(2009-02-26):
本人很好奇,看了“鹞”式涵道飞机后,找了淘宝都不见有类似能垂直起降的电动涵道机。 不知道是不是不少模友也曾设想自制或对商品机有所期盼? 了解的模友一定会说需要很多米需要很高的技术,出于好奇,想和大家聊聊4涵道垂直起降的难度····· 请讲:·········

网友A:
要想办法改变涵道方向

网友B:
我是个新手。
凭感觉,应该是如何控制飞机在垂直起飞时的自旋问题。

楼主:
自旋可能没有,因为是4个涵道 以“口”字形放置。 感觉难点是4个涵道的推力统一问题,如果推力不一致很容易翻机的。参考4轴飞行器的方式一般是安装陀螺仪。 除了陀螺仪难道就没有其他代替的办法了吗? 如果能设计一个更好更简单的装置代替陀螺仪就好了。

网友C:
现在连4轴都还没成熟,你还来个函到的,还垂直起降。。。。。。

网友D:
支持LZ积极尝试

网友E(2009-07-21):
真正的战机垂直起降都很困难,主要是动力不足和控制难度高。
楼主可以去查一下上一代名机,“鹞”式和雅克141的性能低到了何种可笑的程度。

网友F:
很难保证4个喷口气流速度的一致性,而且一旦有风导致姿态的变化,悬停状态下调整姿态的机构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

网友G:
国外早几有了,优酷视频就有几个。

网友H:
F-35就是!

网友I:
鹞式只需一个涵道+4个矢量喷管OK~

网友J(2009-11-07):
还是要2个涵道吧!不止要垂直飞,还要平飞的

网友K:
南航早就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