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西还不是很明白请教各位同学的.ECO船体

楼主(2009-02-26):
ECO船体可以起级吗.?起级的ECO可以参赛吗?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吧

网友:
什麽是起級?

网友:
起级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啊 ,只要是水中螺旋桨都OK

楼主:
可以啊 ,只要是水中螺旋桨都OK

fx兄我的构思是将半浸桨上再加梯级这样都算水中浆吗?

网友A:
好好研读一下建造规则吧

网友:
做出来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读一下建造规则吧
请说一下规则可以吗?我不大懂

网友:
抄自HKMAT~

ECO級規則:

  (一)模型分級:

1、ECO-EXP級(提高級):自由設計製造的1個或多個電動機為動力水中螺旋槳,包括電源在內總重量大於1KG的競速艇模型。
   2、ECO-ST級(標準級):自由設計製造,限用永磁鐵氧體540、550、600型電動機(電機長度小於50毫米,直徑小於36毫米)水中螺旋槳競速艇模型,總重量不小於1KG。參賽者可同時參加ECO-EXP級競賽。

  (二)模型建造規定:

1、電動機的種類與功率不限(標準級限540、550、600型三集鐵氧體電機)。
   2、電動機的電源限用7節鎳鎘電池或鎳氫電池(不准使用銀鋅蓄電池,電池尺寸:長度小於43毫米、直徑小於23毫米),一輪競賽中不得更換,電池組的安裝應能便於檢查。
   3、電動機的運行應能由無線電遙控。
   4、模型甲板左側必須安裝電動機的手制動電源開關。
   5、模型甲板上應有縱向垂直安裝號碼牌的固定支架,其尺寸如圖(1)。號碼牌必須用白色不透明的材料製作,上面貼上黑色的數位,並且兩面都可以讀數。

單位: mm

圖(1)

6、每輪競賽時模型應在放航臺上稱重,稱重時號碼牌及其固定的螺絲、螺母要卸下,總重量不得小於1000克。

  (三)競賽:

1 、競賽場地和航線 如圖( 2 ),場地為每邊 30 米的等邊三角形,底邊距放航台前沿 15 米。放航臺上每個號位必須相距 1.5 米,號碼按從左至右的順序,每一輪參賽者的號位排列要與上一輪相反。

圖( 2 )
2、模型逆時針繞航線競賽,ECO-EXP級競賽航行時間6分鐘,ECO-ST級競賽航行時間5分鐘,ECO-TEAM的競賽時間為18分鐘,以航行圈數多少評定名次,圈數多者名次列前。競賽準備時間2分鐘,當準備時間結束時全部模型必須在水中等待起航,裁判員需在5秒鐘內發出起航指令並開始計時。
   3、每輪參賽模型最少3艘最多6艘。
   4、競賽進行4輪,取其2輪最佳成績相加評定名次。
   5、模型在競賽中不能繼續航行競賽,應到該輪航行結束後才能取回。
   6、航行競賽的全過程,模型應符合其建造規定,裁判員可以隨時檢查。
   7、航行中如果撞斷浮標,將取消該船本輪競賽成績。ECO-EXP、ECO-ST級別由於浮標斷線使競賽中斷,浮標修好後及模型充電後繼續競賽,但是重新開始的競賽要在一小時內開始,被打撈上來的模型不允許參加中斷後重新開始的競賽。ECO-TEAM在競賽中由於浮標斷線使競賽中斷,所有模型必須拉重播航台,中斷期間不允許進行修理和補電。航線修好後,比賽從起點線上的浮標正下方繼續進行。
   8、除上述條款以外的其他競賽規定與FSR-V項目相同。

  (四) ECO-TEAM競賽方法:

1、每隊由2--3艘模型及相應的操縱手組成,在18分鐘內進行接力航行,每艘模型只能有1次下水機會,本人操縱自己的模型。如果由2艘模型組成,那麼其中之一可換1組電池航行2次。不允許在競賽中給電池補電。
   2、如果模型在水中傾翻、發生故障需由專業打撈人員打撈,只有在模型取回後本隊的其他模型方可下水。
   3、每隊的三個模型必須使用相同的遙控頻率。每隊必須準備4種備用晶體。
   4、參加ECO-TEAM競賽不分普及級和提高級。

  (五) ECO-S級別競賽方法:

1、模型限使用上海上精模型公司生產的"新陽光號"賽艇。
   2、限使用原配電機、電池,不得更改。
   3、競賽時間每輪8分鐘。
   4、競賽方法與ECO相同。

楼主:
自HKMAT~

多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