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近期换了202舵机后我的亚拓450就有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尾飞行时打后退舵飞机向后退时向右倾斜,在地面固定好飞机后在推油门到悬停状态时分别向前打舵和向后打舵,螺旋桨居然向前打舵的时候它向左前方倾斜,向后打舵的时候副翼水平,但主桨向右后方倾斜,舵机的正反舵没有问题,舵机行程也一致,但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每次飞飞机的时候悬停都没有问题,也能做到5秒的脱控悬停,但就是向后退的时候得打着左副翼调整飞行姿态才能平稳的向后退,哪位高人知道是咋回事的教教我啊,实在是有点郁闷了

悬停油门的时候,不给任何舵的情况下主旋翼水平

悬停油门的时候,不给任何舵的情况下主旋翼水平

向后打舵主桨就出现下一张图片的那种状态

向后打舵主桨就出现下一张图片的那种状态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每次往后飞的时候总是向右倾斜得打着左副翼不断调整才能平稳往后飞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每次往后飞的时候总是向右倾斜得打着左副翼不断调整才能平稳往后飞

向前打舵也会向左前方倾斜,

向前打舵也会向左前方倾斜,

网友:
会不会设置了混控

网友:
十字盘好像不平了,是不是舵机行程不一致了

网友:
我估计是哪个球头扣堵死了,你可以逐个检查旋翼头上的球头扣和关节!
应该和舵机没什么联系的!

网友:
以上几位朋友说的也有可能,我也来说一个有可能的原因,202配的遥臂比较软,可以检查一下是是不是太软了,支持力不够导致变形所致

网友:
相位器 十字盘导轨 舵机连杆 都有可能 。

网友:
检查并紧固旋翼头拐臂螺丝

网友:
最简单的左右替换法
1:如果问题依旧,排除舵机的问题。可检查机械和控部分。
2:如果一换,偏移位置也变了,那就不用怀疑了,舵机的事

网友:
好漂亮的 扶她爸 ,米人

网友A:
   舵机位置放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位置放错了

或是 舵机线插错了

网友:
8# 的办法 可以简化为
把通道调换一下
只是注意下 左右舵的方向问题
反正只是测试几秒钟
不需要拆舵机
麻烦

网友:
感觉是在十字盘参数和舵机正反的配合上面出了问题。十字盘参数就是你FF9说明书上的:倾斜盘 AFRSWASH   。仔细检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当然还要检查各舵机通道是否正确。

网友:
在悬停时,正常状态机子和大浆应向右边偏,不应出现水平。你可以检查和调整十字盘向右偏一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帮顶,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如果楼上各位建议的方法都试过了,问题依旧,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类似的现象,所有方法都试过了,无效,最后清空遥控器的数据(恢复出厂设置),按照同样的参数重新设置一次,一切OK。

很奇怪吧。

网友:
不懂 飘过 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