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command gy401 gy611

楼主(2009-02-26):
想问个问题,最近看到helicommande的视频,感觉不错,如果在trex 600上装helicommand 3d, 是不是就不用装gy401或者gy611了, helicommand 在平衡机身的同时可以起到gy401 和611的锁尾作用吗?还有,611到底比401好多少,好在哪里,值不值,谢谢赐教。

网友A:
可以不装其他的陀螺,但俺的建议尾舵老老实实用401或611

楼主:
那就是说,要在飞机上装401获611来锁尾,还要装helicommand来平衡。
可以在一架飞机上装两个吗?有地方插那么多东西吗?

网友B:
正常飞机是用6个通道,再+个平衡仪模式切换,还一个平衡仪自动学习的通道,再来个定速器,这就已经9通道了,不过平衡仪自动学习的那功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