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 V4横冲直撞

楼主(2009-02-27):
    我的LAMA V4由于主旋转头A(型号EK1-0315 )损坏,轴和塑料头松了,于是我干脆就换成了金属件(副厂),更换后飞机就不停使唤了,连悬停都不行,一加油就横冲直撞,很难控制,不知道是不是副厂的金属件不行,我反复调整都不行。不知各位达人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请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用的副厂金属件 还不错 换完了调整下

楼主:
请教,怎呀调整呀,具体要调整那些部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找到了答案,不过还没有调试      先谢过meaommy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533

哈哈,刚想告诉你去查我的帖子

网友:
可能是哪里不平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