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卡动力低KV有刷无刷电机转起来了

楼主(2009-02-27):
今夜难以入睡大家为我欢呼吧,成功了 我的有刷无刷混合电机转起来了。定子无刷驱动转子有刷直流励磁(环保力拒大)转速至少有5000转 电流空载可达30V10A上个图要求版主加精:

网友:
功率应该可以上1000瓦 原来发电机是1000瓦的
用这个装到我为儿子做的电车上应该可以象跑跑卡丁车一样刺激了

网友:
对电机不太懂,[定子无刷驱动转子有刷直流励磁]这句没看明白

网友:
就是用直流线圈代替永磁铁,工业上有些电动机是这样的,不过更多的是用在发电机

网友:
改成小孩的遥控坐车了,哈哈

网友:
都有碳刷了还用无刷电调驱动干什么,直接用直流有刷电调启动岂不是更省事儿。

网友:
看明白搂主的意思了,用无刷电调驱动电机,用有刷来代替原来的磁铁。。。

网友:
何苦呢,串激就行了。

楼主:
转子碳刷滑环噪音磨损都小,发电机好找烧了的就行,绕线30几米长手不怕疼3个小时定子就绕出来了 三相的扭矩大 有个无刷电调和实验器就可以转了 比串激电机噪音小大发了 坛子里见到个块头差不多大的上万了不过功率也比这个大多了 我的车床上用的电机500W三相的用移相220供电不能调速,主要想给它试试

楼主:
无刷电调原来正常转动 ,今天用无刷电调时遥控器油门开在最大,接收机也通了电然后给无刷电调通电。发现电机没转起来就把油门退回来反复动油门,电机一直不转重启也不转 电机有嘀嘀声。请问是不是把设置改了。谁有见过这个电调,怎么能改过来?我检查发现输入负极和输出端同侧一个线相通不知正不正常?卖家没有设置说明书

网友:
LZ能不能放个最后成功时的绕线PP上来,用多大的线绕多少圈,还有LZ说的“电流空载可达30V10A”,这个说法有点不可信,你的电调能上30V吗?

网友:
我检查发现输入负极和输出端同侧一个线相通不知正不正常?卖家没有设置说明书

楼主 你的电调光荣了   挂掉一组管子的下半臂了~~~

楼主:
回13 14楼

后来改成角接成功 1毫米的线8匝 正常用时有散热风扇  我的变压器输出空载整流后30付接上转子线圈后28V 后来我测最高转速时只有20V左右 变压器大概200w可能太小 调速器30V以下能用 损坏的原因可能是设置或调速时油门太猛(便宜货,没说明 没厂家 没保障!)

网友:
这个是车用发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