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六角抛光机 试机结果转速太快

楼主(2009-02-27):
我做的六角抛光机  哈哈   请问下电机要几多转好D,用来去除小零件毛边行不行?要放入什么东西才能够去除毛边

试机结果转速太快

试机结果转速太快

网友:
这东西动平衡能行么?稳定运转的话转数要非常低吧。。直接手摇好了

网友:
不像抛光机 ,倒不如做成个抛丸机,做个颗粒肥,药丸什么的,呵呵 我做过

网友A:
这种滚筒抛光机有现成的买啊,转速很低,低到里面的东西不能克服重力,不能被甩起来。可以参考下滚筒洗衣机的洗衣转速。磨料好像也专门有卖的,我见过放小瓷粒的,效果还行.。就是要注意,别把零件的棱角抛没了。zhuans.

网友:
磨料好像是叫浮石

网友:
过去大一点的钟表零件就是用这个抛光去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滚筒抛光机有现成的买啊,转速很低,低到里面的东西不能克服重力,不能被甩起来。可以参考下滚筒洗衣机的洗衣转速。磨料好像也专门有卖的,我见过放小瓷粒的,效果还行.。就是要注意,别把零件的棱角抛没了。zhu ...

我够知道有得卖啦,要3000元一台,我自己做100块多点就得了,电机用个旧的

网友:
估计应该是三秒以上一圈,我以前见过别人给铝管座抛光就是这种样子的,里面放了木糠

网友B:
开厂用不小啊,抛冲压件毛刺的好东西
分钟60转以下,楼上说了加木糠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厂用不小啊,抛冲压件毛刺的好东西
分钟60转以下,楼上说了加木糠行的

对就是用来抛冲压件的毛刺,就是不知行不行

网友:
门开在哪面?

网友:
用锯末最好了
        我整过
   想看看你那放工件的小门    设计的够密封不?
   要不转起来锯末会漏的

网友:
滚光机手表厂常用,还有一种串光机也常用

网友:
转速以工件到从上面掉下来为标准,添加的东西一般是锯末加钢珠或冲床冲下来的圆下脚料(看你的工件大小)一般是4~6毫米大小厚度最好是3个以上,最好是买专用的抛光添加料

网友C:
还有一般时间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还有你要找个小房间还要格音效果要好,要不吵的你不能专心做事,嘿嘿以前我自己做了2个也是抛光冲件,基本都是下班才叫人开,要不上班前开

网友:
你这东西要加个涡轮减速才行,转速高了离心力大东西都附在筒壁上了没有抛光效果

网友:
精密抛光内壁应该贴聚四氟乙烯缓冲层

网友:
这个估计吵音小点。什么原理大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般时间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还有你要找个小房间还要格音效果要好,要不吵的你不能专心做事,嘿嘿以前我自己做了2个也是抛光冲件,基本都是下班才叫人开,要不上班前开

效果的确吵    我想强力去除毛边 不知放什么进去好,放6MM钢珠进去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我隔壁阀门厂的那台1.8米长直径1.2米!每分钟才100多转的速度哦!
那个声音可有点夸张哦!喉咙...........喉咙............喉咙的

网友D:
大约1秒一转,里面放细锯木末,抛光零件和锯木末各一半,放进抛光桶不能过3分之1.不过还要根据什么材料的零件,以及抛光的要求试情况而定。

网友E:
18楼的震动抛光机好用

网友F:
想强力抛光,就加建筑筛沙剩下的粗料!

网友G:
不错 不知道会不会很响

网友H:
这是什么?

网友I(2012-12-10):
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