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GL450C不锁尾

楼主(2009-02-27):
请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怎么我的GL450C不锁尾的?.一飞起来就顺时针狂转...我真拿他没办法了....请各位帮我看看是怎么会事...太打击我这新手的心情了任我怎么调都调不好.....(用的是GM700陀螺+辉胜)  TDF6C的控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17308&share=true[/cc]

网友A:
陀螺反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反向看看。

  已经试过了..要是拨到另一头..转的更厉害...   我的陀螺仪应该没有事..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中立点飞起来就丢失,后来发现电机坏了。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
T6C...汗啊!~

确认下根轴混控没有开。。前几天调6E不知道为啥自动开了20%的混控~!

网友:
检查尾轴是否打滑

楼主:
上面几楼的.我都检查过了吖..//都没发现问题....舵机是新装上去...

网友:
我在群里说的那个把尾轴反转的方法你实验过了吗?不可以吗?

网友:
把尾舵机向后移

网友:
这太危险了

网友:
中立浆距不对啊

网友:
中立点的螺距不对,调整尾舵机的前后位置,或者尾舵机的拉杆长度

网友:
调中立点向右偏,别放在中间。

网友:
操作方向舵有没有反映?不行就换个陀螺或者舵机试试。

网友:
zm

建议楼住换个拖累至少要730  这个陀螺飞好不是不可以就是难调

网友:
调陀螺上反向开关,不是控上的方向舵反向

网友:
这年头,t6c是给高手飞的

网友:
太理解楼主的心情了…我也是新手(握手、握手)…250尾巴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时好时坏…块疯了…

网友B:
我的也一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