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如何在凤凰中用E-SKY 0406A的3D开关

楼主(2009-02-27):
各位高人请指点一下,我的控是E-SKY 0406A(已关闭混控),在凤凰模拟器中控的3D开关在通道影射中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用呢?另外我还想在模拟中使用熄火降落功能,请问控上的那个开关可以使用?非常感谢各位高人。
就是下图右上角的3D开关没反应.(不知道左上角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在通道影射中也没有反应,如果可以给它分配个熄火降落可以吗?)

下图右上角的旋钮在通道影射中有反应,于是我给它影射到了熄火降落功能,不过每次扭来扭去的很不方便,如果有开关能用就好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可以改,除非把旋纽改为开关。

关于3D:0406没有单独的开关可以定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人请指点一下,我的控是E-SKY 0406A(已关闭混控),在凤凰模拟器中控的3D开关在通道影射中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用呢?另外我还想在模拟中使用熄火降落功能,请问控上的那个开关可以使用?非常感 ...

没办法,我的6EX也是用CH5(GEAR/GYRO)开关代替的,你的是旋钮,那委实是不方便了,不过可以用键盘代替,如果你不嫌麻烦

楼主:
谢谢大蒜头和cuijiemmx的耐心解答,看来只能当4通的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蒜头和cuijiemmx的耐心解答,看来只能当4通的来用了:)

其实飞模拟器,4通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