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俺想购架电直用于航拍,敬请推荐……

楼主(2009-02-27):
我是搞摄影摄像的,为了把作品拍得更具气势,我打算购一架电动摇控直升飞机用于
航拍
。我的机器重量大约两千到三千克。经清各位达人推荐一款直升机。
谢谢!!

网友A:
2~3千克要用好大的油鸡啊

网友B:
你要搞航拍只能考虑油动的,汽油机一般可以带7公斤左右.不懂可以咨询我QQ176196753

网友C:
电动肯定有点勉强了。。最好用汽油机

网友D:
哥们,信我话就雇个人帮你飞吧,比你买合适。等你学飞和调试得猴年。
航拍可不是闹着玩,摔一次飞机2。3万没了,还没算你摄象设备。相机坏了你就哭吧!~

网友E:
航空模型杂志有一期介绍了,一架京商的汽油机的,专门为航拍设计的。
不过楼上那位朋友说的对。楼主要是玩上这个,没个一年两年的够呛。

网友F:
有同样的想法,可是看楼上几位的回答也太不专业,或者是故弄玄虚! 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但一切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感觉受
一句话,不是做不了,只要有想法一切皆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