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电机 能做数控的驱动吗

楼主(2009-02-27):
想做个微型的数控 驱动的数控电机用这种可以吗 都是两根线的

网友:
两根线的是普通电机

网友:
数控可能无刷好点吧  具体待高手回答  拿分走人

网友:
直流减速电机,要用起来的话驱动超麻烦

网友:
搞数控,这个真不行,搞自动走刀,很可能行..

网友:
可行,  加个编码、加伺服驱动板即可。

网友:
还带减速,垃鸡。

网友:
 直流减速电机,改数控要加编码盘,伺服驱动板

网友:
 不过速度很慢的说,还是买步进或伺服电机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了,请教了诸位免得走弯路啊

楼主:
谁能给介绍一款实用的驱动装置吗,装上就能用的。我是准备连接到电脑上的,还需要驱动版和编码盘吗?我看到网上卖的步进装置,有的驱动电机带着丝杠的,如果有,精度高的就更好了。我要求的是驱动距离在一百毫米左右,推进力不大,配钥匙机用的,我准备做一个自动进给的配钥匙机。那位老大能费心一下帮帮俺啊,

网友:
自动进给的配钥匙还是买手动的那种吧,对好后照样自动走完

网友A:
楼主这电机一定很便宜买的,如果加编码器,在配驱动,就是2手的也比你这个电机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编码器装那里呀,转速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说不行.
买几个2手57步进电机(十几元/个就可以),配个80-120的三轴驱动板,就可以了,套包上遍地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机一定很便宜买的,如果加编码器,在配驱动,就是2手的也比你这个电机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编码器装那里呀,转速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说不行.
买几个2手57步进电机(十几元/个就可以),配个80- ...

对的。

网友:
有变速的,那编码器就不能装在电机轴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fang 多谢了 刚才去了淘宝网 看了很多的卖家 原来我是去阿里巴巴搜索的   就是你那个套包让俺费解了一阵子啊

楼主:
把数显百分表的数值能直接输入到驱动里面吗 也就是一边是探测数值 一边就驱动

网友(2009-06-10):
不如用无刷的?这个样的也可以?车小的零件克一的

网友:
配什么钥匙要这么费劲,美登高、咪哇?还是什么,要是配以色列MUL-T-LOCK系列钥匙的话...........误差就能吃掉上个码和下个码。说话直了点,不知对不对胃口。^_^

网友:
有减速器的电机,一般都有回差,不能在电机上安装编码器。但是,可以在丝杠轴上安装编码器。带减速器转速太慢一般不用。

网友C:
你这几个是步进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