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K4床的润滑方式

楼主(2009-02-27):
请教2K4齿轮的润滑方式

2K4床已操了近两年,除换了同步带轮外,所担心的主轴箱的双联塑料齿轮倒也一直相安无事。上周正在上床,忽听2K4主轴箱响声大作,以为该齿轮再也难逃厄运,无奈拆那!呵齿轮虽然没有毀灭性损坏,但是固定的双联齿轮轴孔变形了(有点椭圆了,已可在主轴上滑动),更巧的是齿轮两端原本应各有一个对齿轮限位作用的尼龙轴套竟给周老板漏装了一个! 响声是松了的齿轮与主轴箱壁摩擦是也!
既已拆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换金属齿轮一劳永逸!
本想给自已创造一个DIY齿轮机会,算出齿轮模数是2.2,齿轮铣刀的直径较大,双联活动齿轮两轮之间空隙只有8mm,铣齿难度很大,罢了!还是出外加工一个吧。
花了150大洋几天搞掂了一对45#钢的,本帖的求教主题来了:润滑再不能象塑料齿轮那样马虎,是象3A那样将主轴箱装满润滑脂好呢还是在主轴箱顶钻两个孔定期注机油好呢?请各位不吝赐教!

新加工的齿轮:

借3A的图贴贴,红圈的轴套出厂时没装上:

网友:
原来是有备的

网友A:
我今天断皮带 ,给周老板发信息他不复 ,看来要自已改了

网友:
齿轮应该一硬一软比较好,加上黄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断皮带 ,给周老板发信息他不复 ,看来要自已改了

周老板皮带不好办,不是标准5M的,干脆连轮子一起换。
我原来改用的是XL带及带轮,觉得不如5M好,这次又买了5M的一起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老板皮带不好办,不是标准5M的,干脆连轮子一起换。
我原来改用的是XL带及带轮,觉得不如5M好,这次又买了5M的一起换。

对,DIY两个5M齿轮,以后5M带容易找

网友:
2k4和3K4一样的,需要人折腾~~~

网友B:
3K4是开始折腾,折腾到一定程度就该享受了,2K4是从开始折腾到最后,基本没享受只剩折腾了

网友:
 我的还没到,我就造了两付改了变速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你有先见之明

网友:
这叫 魔机

网友:
3A发的2K4贴毒害了不少人呀!

网友:
我也想拆,关键是拆了,装回去,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K4是开始折腾,折腾到一定程度就该享受了,2K4是从开始折腾到最后,基本没享受只剩折腾了

很经典的总结~~~~
我差不多已近享受了~~~~~

网友:
楼主家有好多核桃

网友:
看来还是直接上不折腾人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2K4齿轮的润滑方式

2K4床已操了近两年,除换了同步带轮外,所担心的主轴箱的双联塑料齿轮倒也一直相安无事。上周正在上床,忽听2K4主轴箱响声大作,以为该齿轮再也难逃厄运,无奈拆那!呵齿轮虽然没有毀灭性损 ...

图不是借我的,我没有核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可能是飞翔DJ的吧
看来还是看热闹的多,提意见的少 ,楼上各位只有兰鸟提过“黄油”二字。
已双管齐下,箱顶钻了孔准备日后注鸡油,箱内学3A封满油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可能是飞翔DJ的吧
看来还是看热闹的多,提意见的少 ,楼上各位只有兰鸟提过“黄油”二字。
已双管齐下,箱顶钻了孔准备日后注鸡油,箱内学3A封满油脂。

封满油脂噪音也能减少些,变速齿轮坚固了以后也不用老拆,现在就是皮带受不了, 昨天我找到一条长度差不多的M3皮带,忙了一天半还没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此2K4JJ如在高速时启动扭力冲击颇大,同步轮和轴的键槽及键条都有冲击损伤痕迹。解决办法一是将同步带、轮改成一般皮带传动缓冲开机冲击;二是在电路中加软启动电路,开机时缓和加速,华飞的铣机变速电路有软启动功能,车床估计也有。
M3?3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此2K4JJ如在高速时启动扭力冲击颇大,同步轮和轴的键槽及键条都有冲击损伤痕迹。解决办法一是将同步带、轮改成一般皮带传动缓冲开机冲击;二是在电路中加软启动电路,开机时缓和加速,华飞的铣机变速电路有软启动 ...

是3M,即齿距3mm ,我也想过改一般的皮带,但担心摩擦力不够

网友(2010-01-04):
关于装配精度,现在真是很难说,不要以为工厂的装配精度就是好的,实际上按照现在的管理制度,多数采用计件工资,车床的装配也是图快不图精,所以不要迷信出厂时的精度。要在使用过程中仔细观察,发现什么地方不合适,就要及时调整。修理过程中完全可以拆开重新装配调整。前提是要认真学习技术,掌握拆装调整技能。过去工厂使用的车床也都要经常调整。

楼主:
24楼说得不错!即使你对床子不太了解,国产新床每个锣丝都拧一下肯定有新发现。
2K4新床发现有:小拖板镶条没上好、自动走丝丝杆固定支架锣丝很松、尾座与主轴轴线不平行

网友:
   我的小床买回以后,大拖板刮屑胶垫、塞条、开合螺母、手轮,中拖板螺母、塞条、小拖板塞条、螺母都有松动,重新调整。用过一段时间,发现挂轮噪音加大,检查发现挂轮位置移动,重新调整到位,噪音减小。由此我体会到,厂家的装配并非十全十美,特别是拖板部分的调整要根据需要自己动手仔细弄好。不定期检查所有螺丝,发现松动立即处理。
   中拖板的调整是个技术活,三颗螺丝先固定两颗,中间的是顶,两边的是拉,先调好中间的螺丝,再调一边的其中颗,最后调另一颗。随时移动拖板,看移动是否轻松顺利,发现紧涩,调整螺丝。同时还要用力晃动拖板,拖板要调整到用手晃不动、而移动轻松平顺为止。最后用胶、油漆、腻子等固定螺丝,可较长时间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