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时,往左飘,还左翻。

楼主(2009-02-27):
练习蛙跳。起飞时,飞机往左飘,还要左翻。
怎么调呢?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打舵修正就可以了

网友B:
很正常,不用调,你练习好了就行

网友C:
要怎么调?

网友D:
多翻翻老帖子。这是典型的地效反映,打舵修正,起飞后再调整到正常姿态就行。关键这个地效反应在模拟器里很难体会得到,只有在实际飞行中练习了。

楼主:
撞了。
刚才大着胆子在家里飞了,左飘,打舵,撞了,撞在花盆上了,大桨挂了。
家里地方太小,要是有个别墅

网友E:
在快离地的时候 要果断加油摆脱地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