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旋翼減震平衡

楼主(2009-02-28):
先用牙签尖塞住将夹与中联间的缝来固定将夹不能转动.
再如安装尾旋翼的姿态用平衡器测量并配平之.由于尾旋翼转速極高,请以较敏感的平衡器配平,很小的重量差就会产生極大的震动.

网友:
是啊,尾浆的平衡很容易被忽视的。

网友:
如果没平衡器的话,把两边拆下来,用小天平称重量也是一样的。我的大桨都是这样来做动平衡的。

网友:
你这只是做了静平衡。还需要找支点做动平衡。

网友:
找一个支点仍然是做静平衡吧

网友:
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不论是什么方式的平衡, 只要能达到减震的效果就行啦.............

网友:
不错,老大的方法是动静一次完成了

网友:
以前没重视尾桨平衡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楼主,以前只是称一下电子称,重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来得真是时候,方法很好,震动一直困扰我,3D油门都不敢设太高,今天刚炸鸡,有时间是试试!

网友:
这么干了N年了,补充一点,用电工胶带的效果比不上透明胶!各位可以对比试验!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从来没重视过尾桨的平衡。

网友:
没重视,下次一定搞好。

网友:
目前只会8字航线,可能还感觉不到控制震动的重要性,学习了!

网友:
碳尾浆什么时候出

网友:
哇,昨天也试了,果然有尾桨不平衡的现象!

网友A:
注意好久了,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尾桨这里了。其实现在的副厂尾桨,平衡倒不错,关键是我取掉尾桨,尾桨夹不平衡,不知靠加垫片来平衡桨夹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这样的话,不是牙签重量也算进去了?????

网友C:
一年多前飞400C就发现了。其实还是应该要拆掉尾浆,分别单独平衡夹和尾浆比较好。有的时候不平衡部分不在尾浆轴线上,而是在桨夹的两侧。这时候光平衡尾浆没用的

网友D(2009-04-23):
不错,可是塞的牙签尖会不会重量不一致呢,取出牙签尖后会不会又不平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