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道

楼主(2009-02-28):
关于函道关于函道?函道如果用于垂直升力,会产生自旋(自转)吗?是不是产生的自转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函道扇在不变转速和桨距的情况下怎么控制它的气流量(升力),
如果用风门的办法(在函道上端做一个风门可开大开小来控制空气流量是不是能达到控制升力的目的?)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估计用风门是可以的。最好用照相机镜头的光圈那种结构形式

网友B:
涵道风扇用来抵消马达的反扭转力矩是利用固定在外筒上的反扭叶片来实现的,设计好的话可完全抵消扭转力矩,也就是说外筒不会产生自旋。
你的设想是可行的,但是效率更不高,所以不宜采用!
目前用ESC来控制转速,来控制气流量的排出大小,以实现改变推力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