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随便组了一个3S1P的A123电池,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9-02-28):
三个电池用7A的电流充满,隔了一晚上三节电池的电压相差很大3.57 3.52 3.36,这是咋回事呢??还有就是大电流放电10分钟左右,有两节的电压在3.02V左右,有一节只有2.5V左右了,这是不是说明那节电池内阻大不能用???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用B8平衡充的时候,7A电流充到10.8V后,电流显示0.0A,这个时候显示电压怎么反从10.8V降到10.5V左右了???

网友:
很简单,就是内阻不一样

网友:
说明你的电池组中有一节是好的,就是那节在充电充好后端电压下降多的(3.36V),大电流放电电压下降到(2.5V)的那节,开始它由于内阻小,并没有充饱电,而后放电时它又是主要的供电者,所以就出现这种现象!
[仅供参考]

网友:
电池的内阻不一样,放电后电压也就自然不一样了,三片电池中,第一片放电是最快的,所以电压比较低,其它两个电压就没什么变化了。
电池厂家出厂的电池都是配过内阻和等级的,不是随便拿了几片加在一起就行了,里面有很多内容的。

网友:
组装前先充放电2~3次,过一夜挑电压尽可能一致的为一组,还有充放电时留心一下每一节电池的容量,包括充电容量,放电容量,

网友:
电池间连接的导线太细了。。。要换14号以上

楼主:
已经搞定了,因为是二手电池,性能不一,这组3S的电池我没做任何改动,大电流放电,放到马达转速降到很低,用简易电压测试测不出电压,再用7A电流平衡充电,现在充放了三次,三节电池电压已经比较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问题,我用的60芯的舵机绞线,大电流放电的时候手一直摸着电池,要放到六  七分钟后电池才温温热,导线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