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充电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8):
这个能否充4.8V/1600毫安/ACE油直接受电!如果可以的话!充电时间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能,我都冲1600除120乘1.2=16小时

楼主:
120好象是放电吧!

网友:
TX为发射电充电,意为每小时可充50mA,RX为接受电充电,意为每小时可充120mA,1600mA接受电用1600/120=13-15小时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