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好004悬停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9-02-28):
想问一下飞004的模友。都用了多长时间,才把它飞好呀(悬停)。自己感觉入门真难阿。到现在还青蛙跳。不敢飞高。离地面也就高20厘米吧。很难控制。乱跑。到现在配件炸了不少。主要坏Y头,旋转头。

网友:
看悟性!有人说一周就会悬停了,有人说一月,我是自己独飞用了好几个月才学会的。关键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带,不会调机,不知道什么状态就是调好了,都是瞎研究。

网友:
如果乱跑很厉害的话  建议LZ查查平衡翼杆两边是不是一样长。。尽量控制在误差1MM内

网友:
G3.5模拟器如果能在最小圈里面悬停,应该就可以悬停004了

网友:
模拟器,必须的哦,我也新手,模拟器

网友:
……怎么发出了
接上面的…模拟器上练到能三面悬停了就直接上真机,不要怕摔,飞机快离地时果断推油门,飞机上去了就按照模拟器的感觉就行啦,这是我的个人经验。还有就是多看贴子把机器调稳哦。楼主加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机:7分调整3分操控!
新手:8分模拟2分飞行!

网友:
黑人朋友说的好

楼主:
谢谢大家了。在练模拟,不过老是想飞真机,手痒阿。炸了心疼呀。又几十块没了。要是飞起来有感觉,炸了值呀。飞真机手就不听使唤了该左我打右(这段时间风也多),模拟还好,也许是紧张吧!

网友:
本人经验:模拟+真机,在小炸无数的情况下两周基本能对尾,室内能甩掉架子,室外……今天甩掉就炸了

网友:
当然紧张啦,很刺激的,玩的就是烧钱与不烧钱之间的的心跳。
当你能很轻松的对位悬停以后,就不紧张了,又会觉得不过瘾,
想对头,然后接着炸,
炸之后又紧张,
再练习,
轻松对头,
想航线,
再炸,
..............

网友:
你大胆一点飞到半米高度试试,老是20cm估计是学不会的。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在床上练 哈哈,训练架别绑,推油起来
一看不行就直接收油门让它自己掉下吧,找点感觉

网友:
我的经验 在床上练最好还是绑架子,因为床软,可能机身放的不水平,一拉起来立刻有个斜冲,没准新手一紧张一拉一收吧唧就炸了
绑上练习架能让起飞的时候垂直一点

网友:
12楼说的那个过程听起来像是自虐 不过很形象,我正自虐到第三层的路上。

多长时间不好说,电池从买来到能悬停,差不多充电15个循环

网友:
同意15楼观点,一开始不绑训练架稍微不平一点的草地也会吧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在练模拟,不过老是想飞真机,手痒阿。炸了心疼呀。又几十块没了。要是飞起来有感觉,炸了值呀。飞真机手就不听使唤了该左我打右(这段时间风也多),模拟还好,也许是紧张吧!

考个汽车的驾照起码要两个月的时间吧?
若要能完全控制得住这模型飞机,其实不比考个驾照容易……

网友:
不飞不革命,不炸不高兴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跟一个高手学的,把平衡杆换成自行车钢丝,这样平衡杆就能变长,飞机会稳很多的!
飞机不稳,大多是因为震动没有调好,震动会引起尾电机工作不正常,这样锁不住尾,自然很难控制!建议您完全消除震动!我自己有个标准就是把电池线露在外面,调到完全看不见电池线在震动,那就可以了!这个标准可能很高。。。不过有高要求才有高水平!
我在某高手指点下几天就能悬停了!现在去外面飞飞对尾的航线,感觉挺好~对头也在练习!
楼主加油啊!!

网友:
今天碳纤的平衡杆断里面了,换了一根450的金属平衡杆,我的004立马稳的多了,本来是在房间里乱窜的,现在可以在床上悬停了。
要想进步快就赶快把平衡杆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加油,人笨呀。想问一下。平衡杆长短有什么要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加油,人笨呀。想问一下。平衡杆长短有什么要求呀。

副翼杆稍微长一点会稍微稳一点。

楼主:
飞高了一点是好飞的多了,现在会对尾悬停了。今天又爽飞了一下。机子一下飞远了想办法收回来。可是螺旋桨打在远处的电线上。掉了下来。脚架,电池架,Y头,H件,旋翼头。全坏了。那个心疼呀。真被。电线真烦人。不过还好,四合一,和伺服器还好。又得买点配件了。真烧钱呀。我都花一千了。还的往里投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呀。还要我要问一下。机尾一直对自己是不是一直要用方向陀修正(在G4模拟中很少要修正,尾巴没对着自己稍微打一方向就修正了。)。我一直要修正才可以对尾悬停,还要什么时候机机算没电呀。我的判断是飞不起来。就算没电,换电池,不过有时锁不住尾,只要断电,重插就可以锁住。不过要不了一会儿又有锁不住了。在过一会机子也飞不高了。锁不住尾是不是没电的前兆啊。还有我问一下,尾巴抖是怎么会事,尾巴转速一高就不抖了。飞004的模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像呀,是不是尾杆太软呀。

网友:
新手不要飞太高啊,要不然摔下来损失很大。还容易砸到人,把飞机飞丢都有可能。
模拟器上的飞机都是精度很高的飞机,而且都是飞机的最佳使用状态,自然好飞,不需要多余的修正动作啦。004因为是个简易入门机,所以精度不高,修正动作比较多是在所难免的。
有刷马达工作一段时间后锁尾效果会有降低,飞机还会有缓慢的自传现象都是正常的,让飞机休息一会再接电飞行就可以了。另外有电和电量低的时候飞起来是不一样的。
电池如果使用锂电不要等到飞机飞不起来才停,应该自己判断时间飞一段之后测量单片电池电压不低于3.7V为宜。
如果尾部快速的左右晃抖动,可能是你的锁尾感度高了,稍微降低感度再试试看。

楼主:
一直就不懂3.7伏是什么意思。我用的ESKY-0181,7.4伏800MAH的电池,给我讲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就不懂3.7伏是什么意思。我用的ESKY-0181,7.4伏800MAH的电池,给我讲一下是什么意思?

标称7.4V的锂电是由两片3.7V的电池串接得到的7.4.V电压,放电时均匀放电,单片电压低于标称值认为电量不足,一般放电范围在3.3-3.7就可以充电,不容易损坏。

此外,你的飞行方式我不认同,

1.模拟器里的飞机都是调整到100%完美状态的飞机,你的飞机肯定不是,不能拿模拟器的来和真机比

2.004的抗风性能并不是很好,在室内熟练完成悬停之前尽量不要尝试室外飞行,否则一阵微风吹过,JJ就不听话了

3.新手在熟练掌握对尾悬停之后再考虑过头悬停和视距悬停,以免舵面观察失误错舵摔机

4.回去模拟器再练习到JJ一旦不正常就本能地收油的状态,这次炸J情况惨烈主要就是由室外飞行、过远过高飞行、未能及时收油造成,希望你能接受教训,减少炸J损失!

最后再罗嗦一句:模型不是玩具,不可能信手拈来就能用,切忌眼高手低,苦练+勤学才是正道,如果你觉得投入太大的话大可就此收手,如果还要坚持,玩J观念必须有所改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