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我的亚拓600np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5m

楼主(2009-02-28):
我的亚拓600np  是碳侧板的 是按原装天线管位置布线的 舵机是3个ds610 一个ds620  陀螺gy401  4.8v 动力电池供电 没有二合一  但是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5m 超过1.5m就失控 然后落到1.5m以内就再次正常受控。飞机放地上 拉距测试不拉天线至少15米, 拉天线测过100多米 毫无问题   。弄得我很郁闷 同样的接收机控 装到 天子30上(塑料侧板)可以爽飞非常稳定  说明控没事,现在我搞不明白是不是布线有问题 感觉有信号盲点。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确实很怪的问题,上张图看看吧,这样比较好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看楼主是中邪了

网友A:
估计是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畏高了。。。。。。。。。

樓上的回答真的是經典  哈哈

回歸正題
樓主你照像上來看看好了..
因為有可能碳纖板干擾接收
但是600裝機似乎天線不會碰到碳纖板
還是樓主你的天線尾端去纏繞後面兩支碳纖竿????
那樣也會干擾喔..

楼主:
谢谢 各位朋友的解答。 现在问题解决了 原来的天线位置离侧板太近 导致干扰 现在将天线固定在脚架的下端 离机身比较远 就没有干扰了 现在已可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