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路视频如何同时传输?

楼主(2009-02-28):
现在刚刚着手一个
无人机
控制研究项目,负责图像信号处理这一块,需要同时采集两路摄像机所拍到的图像信号传输到地面进行处理计算,想请教下各位:怎么解决两路视频信号的同时传输问题。是先将图像信号在发射端合成再发射还是能够有办法直接将信号发射到地面?
另外还想问在哪能购买到这样的设备,需要所获得的图像清晰度尽可能高且整套系统的空中部分重量在500克以下。
还恳请各位的指教,谢谢了!
也可以qq讨论:7588385

网友:
2.4G无线影象传输和视/音频采集卡或者视/音频采集棒怎么样?

网友A:
呵呵 想办法把两副图象叠加起来咯 把两路叠加起来成50桢每秒呀 然后接收后再解码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