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电池改控电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我找了三块手机
电池
,但没有平衡充。请问有别的办法充电吗?我想把三块电池并联接5V500毫安电源充电。大家觉得行吗?

网友A:
锂电不能过充吧.截止电压不能高于4.2V.

网友B:
我是没有3S的插头,所以用了两个jst插头用平衡充的。楼主可以用3个jst插头分别用手机的万能充充电嘛

楼主:
那么我有两块3.7V 400毫安大电流里电,一块手机电池,把它们串连给遥控器供电可以吗?

网友C:
电池并联使用最好用相同容量的,容量不同,会造成电池提前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