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80a白金版j电调试用!

楼主(2009-02-28):
前些日子购买了米卡斗公司的无副翼配件,改装到了yt500上,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高速旋翼头抖动(很吓人,有点像抖舵。各位要是不明白,说简单一点,飞机尾巴感度高了会抖,无副翼飞机的旋翼头上也有2个陀螺,转速过高也会抖,没看见国外模友有不少都在用jazz电调么,那可是以定速过能出名的顶级电调!)当然有人会说哥们你傻啊,你调低油门不就行了,呵呵,电池都不一样的品牌,总不可能整天折腾油门玩吧。而且就算调整出几个3d模式,心里也会不爽。最近网上看到几篇帖子,都在讨论好盈电调的定速功能,也看到大连那个小鸟兄的提问,原来他也在用,俺先问问他,答曰:很好用,价格不贵,定速不敢说比jazz好,但确实是不错,你买个大点的。
看样子东西不错哦,直接淘宝搞了一个,既然小鸟兄要俺搞大点的,就80a的吧(我日,俺理解错了,他是要俺搞60a的,这个俺买完电调他才和俺说明白!)
今天天气晴朗,按上电调就去试飞。按机械鸟说的,直接调整好定速,普通模式油门0 65 65 65 65,3d油门75 75 75 75 75,起飞切3d模式,当时就傻了,飞机定速软软的哦,这那里能行,也太垃圾了。抄起电话直接给模痴老兄打电话(为啥给他打电话,当年俺玩飞机就是他给领进门的,没会飞就和他先学的修理飞机,所以俺从来不用别人修理飞机), 模痴老大耐心询问问题,最后说到你设置错啦!定速要用高的那个定速,你用了低速的定速那里能行。ok从新调整过,起飞!结果是……真的能定速哦,爆爽,旋翼头再也不抖啦,油门补偿也很快!不同的电池混用也没问题。
 这电调真不错。外观很漂亮。飞起来手感很好,定速功能嘛,因为没用过国外的,就国内的电调来说,绝对1级棒,起码是真正的定速。不象国内某某厂家的电调,都在吹嘘,电调老贵还不好用。
不过感觉设置麻烦,当然用好盈的盒子会很方便。
而且设置上有些地方希望厂家说明些,比如:多少级的电机用多大的进角为合适,负载适应选项大概适都对应那些相应的飞机机型等等。
目前我用的电机是天蝎3026-1600kv,进角用了默认的15度。负载适应用的普通。
希望厂家有空指点下,顺小声 的问一下,电调说明书上说有个灯,因为性子急,直接给电调赛yt500的电池座里面了。通电也没看见那个红色的灯在那!
补充一下,厂家的定速说明有点草,而且说明书居然还有错字。
电调我是按模痴老大讲解算的,不过本人笨,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大概就是蝎子电机是9槽6级电机。按厂家说的属于3对级,
主旋翼转速=(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13)/3/162
13是电机齿,3是指电机的对级,6级马达除以2,就等于3对级了。162是主齿轮。电机1600kv。
如下套进公式:电机1600kv×25.2v(电池电压,我按最高电压算的)=40320(按厂家说的这是一对级的转速)
                            40320×3=120960(这样就是3对级的了)
                           120960×13=1572480
                            1572480/3/162=3235(这样改是100%油门的转速了)
                            最后就是找定速点了,3235×0.8(我用的80%油门)=2588转。
电池用最高电压,我感觉这样比较准确,22.2那已经是飞完了的电压,计算不会准确。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好盈出来指点下!

网友:
楼上用的是铂金版的吧

网友:
LZ多少米买的呀?

网友:
“最后说到你设置错啦!定速要用高的那个定速,你用了低速的定速那里能行。”
不明白,请LZ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电调定速有2个选项,一个是低速定速模式,还有一个是高速定速模式。
电调510块,价格公道!

网友:
我在用70A-HV的,也很想试试定速功能。希望厂家能给详细设置说明

网友:
  呵呵,这个价格嘛,俺反正是买了个100A的

网友A:
是这样,前几天打电话请教了好盈的刘先生.有关一对极马达的电气性能.说明书上那个公式的意思是这样的.以亚托500为例
主旋翼转速=(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13)/3/162
如果假设我们需要主旋翼转速为2500,那么公式就变成,2500=(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13)/3/162
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2500*162*3)/13=93462
然后在说明上有两个图.一个图是低定速,另一个图是高定速.这两个图的x轴表示的是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y轴表示的是油门大小.找到93462对应的那个图为高定速.那么这架飞机的动力达配就要用高定速.然后在通过93462这个值去查他所对应的油门大小.这样就可以确定定速油门的大致的范围.

网友B:
我感觉还是JETI的定速功能好用,直接在设定盒就可以写入电机级数,齿轮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JETI的定速功能好用,直接在设定盒就可以写入电机级数,齿轮比!!

JETI的设定盒哪里有卖?我正要用到它设定12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前几天打电话请教了好盈的刘先生.有关一对极马达的电气性能.说明书上那个公式的意思是这样的.以亚托500为例
主旋翼转速=(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13)/3/162
如果假设我们需要主旋翼转速为2500,那么公式就变成,2500=(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13)/3/162
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2500*162*3)/13=93462
然后在说明上有两个图.一个图是低定速,另一个图是高定速.这两个图的x轴表示的是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y轴表示的是油门大小.找到93462对应的那个图为高定速.那么这架飞机的动力达配就要用高定速.然后在通过93462这个值去查他所对应的油门大小.这样就可以确定定速油门的大致的范围.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的电机是天蝎3026-1600kv,进角用了默认的15度。负载适应用的普通。
希望厂家有空指点下,顺小声 的问一下,电调说明书上说有个灯,因为性子急,直接给电调赛yt500的电池座里面了。通电也没看见那个红色的灯在那!
补充一下,厂家的定速说明有点草,而且说明书居然还有错字。
电调我是按模痴老大讲解算的,不过本人笨,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大概就是蝎子电机是9槽6级电机。按厂家说的属于3对级,
主旋翼转速=(一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13)/3/162
13是电机齿,3是指电机的对级,6级马达除以2,就等于3对级了。162是主齿轮。电机1600kv。
如下套进公式:电机1600kv×25.2v(电池电压,我按最高电压算的)=40320(按厂家说的这是一对级的转速)
                            40320×3=120960(这样就是3对级的了)
                           120960×13=1572480
                            1572480/3/162=3235(这样改是100%油门的转速了)
                            最后就是找定速点了,3235×0.8(我用的80%油门)=2588转。
电池用最高电压,我感觉这样比较准确,22.2那已经是飞完了的电压,计算不会准确。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好盈出来指点下!

是的,按照 模痴兄 的说法来确定定速时 发射机中IDEL 应该设置的油门百分比, 而要理论推算一下按自己的配置去飞,是否可以达到定速速度或设置是否合适,则可以下面的说法来确定(zhaowei815兄 的说法有些不对)

蝎子电机是9槽6极电机。按厂家说的属于3对极,
主旋翼转速=(1对级马达的电气转速 × 13(马达主齿轮齿数))/  3(马达极对数)   /   162(马达主齿盘齿数)
13是电机齿,3是指电机的对极,6级马达除以2,就等于3对极了。162是主齿轮。电机1600kv。
如下套进公式:电机1600kv×25.2v (电池电压,按此时实际电池电压来算)=40320(这就是我们说的电机转速)
                            40320×3=120960 (这就是我们说的电气转速,因为是3对极马达,所以电气转速是电机转速×3)
                           120960×13=1572480
                            1572480/3/162=3235 (这就是此实际电压下马达可以达到的主旋翼最高转速,再考虑到 带载后KV 一般会有一定下降,齿轮比传动效率,应该还要乘上80%~90%,得到的速度应该比要求的定速速度高一定的量才好,这样才有一定的油门调节空间来应对负载变化时的油门跟随量,如果得到的速度比要求的定速速度相近或更低时,那电机就一直全速了且可能全速都达不到你要求的速度了)
所以可以看出,此段描述是不牵涉到找定速点的问题,只是用来辅助确定定速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
我的是120A HV版本的,非常爽的电调,好呀!
等模痴老大用了我才敢用,不然弄不好把老狗(LOGO550)摔死就惨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算上机械损耗,LZ的定速线必须在90%以上才达到3D要求。

90%以上用定速对电直来说意义就不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算上机械损耗,LZ的定速线必须在90%以上才达到3D要求。

90%以上用定速对电直来说意义就不太大了。

是的,saber 兄 说到了玩直升机时,自己的电池,马达,齿比,直升机本身效率等配置方面是否合适的问题,这个就要经验了。
另外,再解释一下铂金Platinum 系列定速模式:
1.  在定速模式ON 的情况下,GOVERNOR_LOW 及 GOVERNOR_HIGH 分别对应电气转速10000rpm~45000rpm,46000rpm~200000rpm, 知道了电气转速的值后就看属于上面的哪个范围里的,从而决定选哪个,
2. GOVERNOR_LOW 及 GOVERNOR_HIGH  他们的定速范围都是对应油门值为 60%~100%  的区间, 即油门值为 0%~60% 时任何时候是不做定速的,油门值为 60%~100%  才会做定速,至于定速速度是多少就是通过设定 60%~100%  之间的任意点来确定(通过说明书中的2个 油门-定速速度对应表 来查找)。
3. 可能有些模友还是不理解这里定速与非定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非定速模式下,油门值直接对应PWM 输出的百分比,油门值不变化,PWM 输出也不变化,而定速模式下,油门值为 0%~60% 时也同样是非定速模式,油门值为  60%~100%  时是对应的定速速度而非PWM 百分比了 (所以油门值不变化,负载变化时,电调为了稳定在定速速度,PWM 是会变化的)
4. 模友可参考帖子
[技术] 好盈科技Platinum(铂金)系列电调“定速模式”功能答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8837&highlight=%BA%C3%D3%AF
[技术] 答疑:好盈科技Platinum(铂金)系列电调和Pentium(飞腾)系列的差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8851&extra=&highlight=%BA%C3%D3%AF&page=1

网友:
明白了,正好用上。
我的好赢120HV应该用GOVERNOR_HIGH 给550KV马达定速,油门直线70%定速时算出桨转速1800转。

楼主:
 2009年3月8日,周末无聊,飞了几个起落,第一个起落飞机正常,因为是无副翼的飞机,所以朋友也试飞了一下。第2个起落还是一切正常。第三个起落,抓起一块西安电池,通电,砰,当时一群人都吓傻了。其中一个亚托510舵机直接冲顶。赶紧拔下电源,浑身冷汗。飞机上的电子设备算算都7000块了。这要是烧了估计可惨了。拆下电调,闻到一股烟味,仔细观察,2颗电容的正极腿已经全部崩断了。检查bec电压1.5v左右。当时就赶快祈祷,电子设备最好没事。回家第一件事抓起换下的亚托60a电调,接上bec观察飞机。还好,冲顶的510舵机扫齿一个。设备还都健在。
今天联系厂家,返厂维修,其实也不算维修,之前已经通知厂家,要不就换,如果修就免了。这样修好,估计怕死的我也确实不敢用。
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一点我很是不明白,为什么电容的正极腿都会被炸开(已经都融化了),搞了十几年电子,据我所知,电容只有在接反或超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爆裂。断腿电容并没有鼓或爆裂。而且我用的也是t插,想接反都不可能。电容腿断,需要不小的短路电流,可电容自身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理论上电容早炸了吧。百思不得其解中。

网友:
晕到这样设定速。。。。。。。。。。。。。。。丫的 够复杂的。
我用JETI就简单多了,只要设定一些常用参数。。。。就ok了,
这还要自己计算。。。。晕到,
建议卖电调附送计算器一个。

网友:
上图?看看到底有多惨

楼主:
楼上的,外观看不出来,我也不能打开,要不厂家好说了。
外边只能看到电容腿已经断开了!

网友E(2009-04-02):
希望厂家能找到炸电容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