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lama v4 油门问题

楼主(2009-02-28):
请教高手,我是新人,
为了防止脚架断裂,用银行卡把脚架沾牢固了,如图。
之后每次飞都感觉动力不足(电池有电),飞不高(1米5左右),悬停一会之后,油门给到最大,JJ也不会升高了,保持原来的高度,
这是什么原因啊?和我的脚架改装有关系么?

还有那个小绿灯会突然变得很亮很亮,这个对马达有损害么?是不是马达超载的原因?
谢谢各位大大啦。

网友:
仔细检查下是不是电源插头那有松动?

楼主:
插头没有松动啊

不过这样飞的倒是很稳,悬停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我是新人,
为了防止脚架断裂,用银行卡把脚架沾牢固了,如图。
之后每次飞都感觉动力不足(电池有电),飞不高(1米5左右),悬停一会之后,油门给到最大,JJ也不会升高了,保持原来的高度,
这是什么 ...

拿掉练习架(V4还是比较稳的)、拿掉银行卡吧(换个耐炸脚架),太重了,小鸡鸡对重量太敏感了......

网友:
俺的练习架是去掉球头的 其实有四根棍儿就够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满电的电池 油门推最大离地也就20多公分 象气垫船一样 放了几天没飞 莫名其妙的又好了。。

网友:
你们那天气几度?如果冷的话可能电池放不出电,试试把电充完之后用热水袋预热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掉练习架(V4还是比较稳的)、拿掉银行卡吧(换个耐炸脚架),太重了,小鸡鸡对重量太敏感了......

经过实践检验,是练习架的问题
太沉了,lama 真的飞不起来

其实只用练习架还好,但是我的飞机大桨上面粘了很多的防水黑胶布,再加上 脚架的修改
直接导致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