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接收机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刚买了个6通接收机 用的ESKY 6通的控 想调试两个舵机
发现控不开电源的情况下 把接收机接通电源 两个舵机会不停的摆动
而一开通遥控器的一瞬间 两个舵机就停止了 再关控的电源舵机又开始摆动了
这是为什么啊? 难道飞机上的舵机只要接收机一开电源 舵机在不停的校准吗?
好像我记得只是舵机校准就是一下的功夫 也没有不停的摆动啊?

望高手指点一下迷经

网友:
 这是正常的应该的

网友:
模型圈里的铁律:先开发射、再开接受。有如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带电的插头不能用手去碰一样,是常识中的常识

楼主:
晕。。。原来是这样  我每回飞直升机的时候都是先把接收机的电源接了才开的遥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原来是这样  我每回飞直升机的时候都是先把接收机的电源接了才开的遥控。。。

幸亏ESKY还算是大厂,拉马一级的也有基本的开机保护。先开接受还只是报警,不会给电调供电。可关机的时候你要是胆敢先关控再拔接受的话,准保给你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ESKY还算是大厂,拉马一级的也有基本的开机保护。先开接受还只是报警,不会给电调供电。可关机的时候你要是胆敢先关控再拔接受的话,准保给你好看

....我
关机还真有这种情况 先关的控再拔的接收机电源插头 问题是飞机也没个拨动开关 每回停下来不用了都是习惯性的先关手上遥控的开关 因为飞机上的电源插头不可能停了飞机就拔一道 再飞再接上啊 不拔的话又总觉得它在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关机还真有这种情况 先关的控再拔的接收机电源插头 问题是飞机也没个拨动开关 每回停下来不用了都是习惯性的先关手上遥控的开关 因为飞机上的电源插头不可能停了飞机就拔一道 再飞再接上啊 不拔的话又总 ...

不设拨动开关的原因是,过几十A电流的机械开关,个头估计得有半个电调那么大 为了简洁,可靠,还是屈尊拔插头吧
另外,拔插头的时候,要把控从背带上摘下来,稳固的放在地上,然后再蹲下来拔电池插头。千万不要图省事,把控放在大腿上就猫腰。当心衣服挂到油门杆,推个满油出来。

从现在开始,赶快把危险的习惯改过来。一定要当一件大事来对待。无数人验证过的经验了

楼主:
恩 多谢楼上的提醒 以后一定注意了

网友:
危险操作

网友B:
  可怜的孩子,周围也没有人给辅导下!问的问题让人惊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怜的孩子,周围也没有人给辅导下!问的问题让人惊讶呀。。

的确周围就没人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