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说说450工具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除了球头钳 螺距尺 桨平衡器以外 450上所有的螺丝都是什么型号 分别需要什么型号的内外六角 还必须需要其他什么工具

网友A:
两把1.5螺丝刀、一把2.5的,基本可以应付了

网友B:
2.0 这是拆电机螺蛳的

楼主:
楼上说的是 内六角 外六角 十子还是平口

网友C:
内6,还有2.0的大桨用

网友D:
综合楼上的发言我再补充一下, 如果有钳子内6可以不用,2.0和2.5内6对刀的质量要求不高,但是那2把1。5就买你能买到最好的(最贵的)。要不然会很痛苦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

网友E:
买一套12件套就齐了,还要加一把50W的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