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主流是Ni-MH电池

楼主(2009-02-28):
现在电车世界动力电池主流是Ni-MH电池,这类电池需要您正确使用.保养,才可以发挥实力的,
这类电池充电要求较高,最怕"过冲,过热"(就是冲得过头了)过冲就会过热,电池的效能就会下降.

如何防止"过冲",如何检测电池是否充饱呢?
我们先说说如何知道电池"充饱"了,我们是在充电过程中检测电池电压的"三角峰值"来判断的,三角峰值是如右图所示...当电池充满了,电压不再升高了反而会降低一个幅度,这个"峰值"就是电池的充满的信号,充电机就是靠这个方法判断的电池是否充满电的,检测到电池充饱了,充电机就会自动停止充电..
除了用"三角峰值"检测外,还可以使用"温度"检测,就是检测电池"充饱"时候的温度,厂方会公布的每种电池充满电时候的"电池表面温度",当达到温度时候充电机自动停止充电,现在有一些充电机配有这种温度检测装置(例如yokomo的BMS)..

Liner(线性)和Pulse(脉冲),是电动遥控模型电池的两种基本充电模式,现在的Ni-MH电池,厂方推荐使用liner模式充电,至于pulse模式多数用于Ni-Cd电池的充电.

电动模型车的充电机必须有检测"三角峰值"的功能,这个是必要的!至于"温控"就不一定需要,千万不要使用那些廉价"恒流充电机"哦,电池搞坏了,可是没得救的!选择一部可手动调教"三角峰值"的充电机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每个厂家的电池的三角峰值可能有所不同,电池的新旧三角峰值也会有所差别,所以可调三角峰值是一个好的选择,至于充电机的充电模式,现在比赛级别的充电机都有liner模式的,很多还会有一些厂家设计的模式(例如LRP的flex模式), 我们不用太在意模式的多少,关键是充电的效果,在你购买充电机之前,你可以问问高手们,哪部充电机的效果好..
很多高级的遥控模型充电机的输入是直流电的,这就意味着你需要购买一个交流电-直流电的变换器(power supply),在你准备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妨请教一下当地的模型高手,他们应该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现在有些高级充电机,除了充电功能外,还有其它一些实用功能哦...象LRP的Pluser,还提供马达磨合,放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