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连线问题。

楼主(2009-03-01):
我是新手哦。问题比较菜。
gl450电调接电源的一端是一根红线一根黑线。可是接
电机
的一端是三根黑线。电机是红黄黑三根线。
我的问题:现在用的是电调的红线接电源红线,而对应电调的红线另一端的黑线却是接的电机的黑线?
为什么?
问题有点像绕口令。
简单点就是:电调和电机如何连线。
我买了来时就这样接的,记住了,但很疑惑。

网友A:
電調的紅黑色線是接電池的紅黑色線, 叧外一端的三根線接電機的, 顏色不用理會, 通電後如果轉向不正確的話, 將接電機的其中兩條線調轉便可以.

网友:
电机三条线接电调同侧的三条线,顺序随便接,电机转反了就调转其中两条接线。电池接电调另一侧只有红黑的电线,红正级黑负极。

网友B:
对头
混分走人

楼主:
谢谢各位。
做个记号不更好吗,省了接反啊。

网友C:
接错不用怕,反过来再接就可以了,但电调和电池可不要接反了,接反就赶紧再去买一个电调重新再接不好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哈哈!!!!!!

网友D:
电机随便接没事

网友E:
原帖由
正路
于 2009-3-1 10:59 发表
谢谢各位。
做个记号不更好吗,省了接反啊。
电调电机都是量产的,厂家不知道最终用户会拿来飞直机还是固定翼,就拿飞固定翼来说吧,谁知道你的飞机是前拉还是后推,所以也没法固定电机的正反转向。只有让用户任意接上,反了就将三条线中的任意两条互换一下即可。
说到做记号,上边是说为什么厂家不做,不过现在,你的飞机,你的电调和电机,你可以做记号了,这样以后你就不会有同样的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