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笔记本用的摄像头能用于航拍吗?

楼主(2009-03-01):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5d260b4b30793474df1daddc0c9f15e.jhtml

楼主:
如果不能用于航拍 用于一般的无线传输行吗? 是不是这种便宜的摄像头远点的东西就看不清了?

网友A:
基本上只有AV输出的才行

网友B:
笔记本和手机摄像头都是数字输出,传输是个问题。

网友C:
USB的视频接口,没办法通过发射机传输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有看到过无线的usb摄像头,但貌似只是为了让你的电脑屁股后面不要那么混乱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