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高温保护

楼主(2009-03-01):
请教:
亚拓的BL35X电调是否有高温保护功能?
我的450一颗
电池
接着一颗电池连续飞,
到第三个电池时,
莫名其妙炸机,
在地上一摸电调, 很烫
回家测试, 则一切正常.
有人说, 飞两颗电池后,
要让电调休息下...
(ASSAN 2.4G, 控没问题)

网友A:
加装一个显卡散热片
效果很好
牙齿深一点的

楼主:
高温保护,
有, 还是没有?
悬停,
会烧MOS管吗?

网友B:
高温保护是有的
连续飞行电调必需良好散热

网友C:
应该有温度保护,烧不烧不是看你悬停还是3D的,偶然性很大。温度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网友D:
稍微好点的电调都有!为保险,我用XXD 50A,白菜价格,确实也没见什么不好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