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改造

楼主(2009-03-01):
这个电机准备拿来做雕刻机主轴,滑动轴承磨损了,改换滚珠轴承。

前端改前

前端改后

前端改前

取出的滑动轴承和滚珠轴承大小差不多,但电机轴是3.175mm,滚珠轴承内径是3mm,故将将其内径磨至3.175mm.

装入滚珠轴承

装好后

改好后运转平稳,转速也提高了一些。

请问这个转子怎样绕线功率大?

网友:
问下 老大 滑动轴承 跟滚珠的差在哪啊?一般雕刻机 修边机什么的 用的都是滚珠的还是滑动的呢?我看两个外观都差不多 啊 呵呵

网友A:
这个转子芯的槽很特别哦
那位说说为什么这样

网友B:
你要多高电压?

网友:
怎么磨的是重点!

网友:
ls人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高电压?

20V电压

网友:
3.175mm

有3.175毫米内径的轴承啊

3.1756.35X2.779
3.175X7.938X3.57
3.175X9.525X3.571
3.175X9.525X3.967
3.175X12.7X4.366

带发兰边的轴承也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子芯的槽很特别哦
那位说说为什么这样

笨,重新叠矽钢片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内孔怎磨?中心偏差吗?

网友:
没看出铁芯有啥特别

网友D:
请问轴承内孔怎么磨?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笨,重新叠矽钢片就可以了。

这种是斜槽式,可以减少力矩波动和反应电流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轴承内孔怎么磨?  ??  ???

用电磨夹磨头磨的,应该有一点偏差的,不过效果还好。

网友:
磨的时候,内孔不跟着一起转???

网友:
上面那个转子扭力大转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