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CF?? WHAT??

楼主(2009-03-01):
是GF好还是GF好??
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另外N NP NSP ESP 分别什么意思?
请高手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GF
glass fibre
玻璃纤维

网友B:
玻纤和碳纤都像塑料,像硬塑,有机玻璃

网友B:
如果是碳素钢的就好了。像网球拍一样,够力度

网友C:
老外你好! Light weight carbon fiber, but easy to conductive, so in my opinion are better glass fiber!

楼主:
是GF好还是GF好??

楼主:
是GF好还是CF好??
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