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的3D设置

楼主(2009-03-01):
6EX 的3D设置
RT求教:)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打开TH.HOLD之后的 百分比是调整什么的呢?
只有 0~+50 或者 -50
请熟悉6EX的高手 赐教:)
谢谢!

楼主:
没人用6EX啊~。。。。

网友A:
是调油门锁定的!一般设定为-5%^-10%

网友B:
3D和右手的那个油门锁定键无关,应该在左边的那个IDEL键,再进菜单调IDEL状态下的油门曲线和螺距